大功率设备对小功率设备如何影响

楼主(2008-08-12):
上位机主板的功率是下位机的10倍左右,他们共用一个电源,会出现一下一些现象:各自独立工作正常,但是把两个一起工作,会出现下位机有时被复位的现象,而上位机工作正常,所以请教一下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测量下位机供电电压的波动幅度

应该是供电电压波动及线路电阻过大所致,也可能是干扰,先确定原因。

网友B:
下位机电源串个电感,加个大电容吧

网友C:
辐射和传导

随机和规律出现的干扰

同时关注下大功率设备启动时对小功率设备的供电的影响

就这些

网友D:
下位机的电源电压提高

然后降压给CPU、还有注意传导干扰

网友E:
先确定复位原因

如果是瞬时电压跌落造成的:
(1) 改善电源内阻或瞬态响应,缩短公共的电源线长度
(2) 以同一个初级电源,通过两个稳压器分别给两部分供电,做好电源旁路(旁路电容瞬态响应很重要)
(3) 经过一个二极管和大电容给下位机供电(一般加在稳压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