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问题,两个电路相连烧坏了芯片

楼主(2008-08-12):
如图示,我们的产品用SN75LBC184,RS485输出通过485转232与计算机连接没有问题。 客户的产品用SP485芯片做的485输出如图示,他们与计算机连接也没问题。现在是他们的产品与我们的产品连接后,就出现工作不稳定而烧坏我方产品中的SN75LBC184芯片的问题。不知道其中是什么原因。是否选用的阻值等要变更一下,熟悉的给指示一下。谢谢了。

楼主:
我们的采用184芯片的电路如图示

网友A:
检测两电路之间的地电位差

应该是共模电压过高,连接二者的参考地,再加上总线电压钳位。

网友B:
人家加了TVS,你为什么不加?

网友C:
接地方式问题

很多人认为 485 是“二线”总线,其实 485 是“三线”的

两边的地,至少有一边得是“悬浮”的
如果两边都固定,而且固定到不同电位上,而且没连地线,就只能牺牲 485 芯片了

网友D:
把地共起来

TVS不是必须的.

网友E:
呵呵

1楼的电阻参数也不合适,静态Vab还不到200mv

网友D:
8楼不能这么说

多个485通讯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