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HZ/49US的晶振,49U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8-14):
不太明白,还有比较好点的晶振的品牌大家能否推荐下呢?

网友A:
参考一下

首先说一下谐振器。谐振器一般分为插件(Dip)和贴片(SMD)。插件中又分为HC-49U、HC-49U/S、音叉型(圆柱)。HC-49U一般称49U,有些采购俗称 “高型”,而HC-49U/S一般称49S,俗称“矮型”。音叉型按照体积分可分为3*8,2*6,1*5,1*4等等。贴片型是按大小和脚位来分类。例如7*5(0705)、6*3.5(0603),5*3.2(5032)等等。脚位有4pin和2pin之分。而振荡器也是可以分为插件和贴片。插件的可以按大小和脚位来分。例如所谓全尺寸的,又称长方形或者14pin,半尺寸的又称为正方形或者8pin。不过要注意的是,这里的14pin和8pin都是指振荡器内部核心IC的脚位数,振荡器本身是4pin。而从不同的应用层面来分,又可分为OSC(普通钟振), TCXO(温度补偿),VCXO(压控),OCXO(恒温)等等。

晶振尺寸较多,为了查找资料方便,特整理一下:

A、直插封装(Through-Hole)

1、 HC-51/U 0.455 - 4.5 MHz 18.4 x 9.3 x 19.7

2、HC-33/U 0.455 - 4.5 MHz 18.4 x 9.3 x 19.7

3、HC-49/U 1 - 150 MHz 11.2 x 4.7 x 13.6

4、HC-49/U-S 3.2 - 70 MHz 11.2 x 4.7 x 3.6

5、CSA-310 3.5 - 4 MHz &Oslash; 3.2 x 10.5

6、CSA-309 4 - 70 MHz &Oslash; 3.2 x 9.0

7、UM-1 1 - 200 MHz 7.0 x 2.2 x 8.0

8、UM-5 10 - 200 MHz 7.0 x 2.2 x 6.0

B、贴片封装(SMD)1、HC-49/MJ 1 - 150 MHz 13.8/17.1 x 11.5 x 5.4

2、UM-1/MJ 1 - 200 MHz 7.9 x 3.5 x 8.2/12.5

3、UM-5/MJ 10 - 200 MHz 7.9 x 3.5 x 6.2/10.5

4、SM-49 3.2 - 66 MHz 12.9 x 4.7 x 4.0

5、SM-49-4 3.5 - 66 MHz 13.0 x 4.7 x 5.0

6、SM-49-F 3.5 - 60 MHz 12.5 x 5.85 x 3.0

7、MM-39SL 3.579 - 70 MHz 12.5 x 4.6 x 3.7

8、CPX-25 3.5 - 30 MHz 11.6 x 5.5 x 2.0

9、CPX-20 3.5 - 60 MHz 11.0 x 5.0 x 3.8

10、CPX-84 10 - 80 MHz 8.0 x 4.5 x 1.6

11、 CPX-02 8 - 100 MHz 8.0 x 4.5 x 1.8

12、CPX-75GN 9.8 - 100 MHz 7.0 x 5.0 x 1.6

13、CPX-75GN2 9.8 - 100 MHz 7.0 x 5.0 x 1.6

14、CPX-75GT 12.8 - 100 MHz 7.0 x 5.0 x 1.1

15、CPX-75GT2 12.8 - 100 MHz 7.0 x 5.0 x 1.1

16、CPX-49S 8 - 150 MHz 7.5 x 5.0 x 1.5

17、CPX-63GA 10 - 100 MHz 6.0 x 3.5 x 1.1

18、 CPX-63GB 10 - 100 MHz 6.0 x 3.5 x 1.1

19、CPX-49SM 8 - 150 MHz 6.0 x 3.5 x 1.2

20、CPX-49SP 8 - 45 MHz 5.0 x 3.2 x 0.8

21、CPX-53GA 8 - 50 MHz 5.0 x 3.2 x 0.8

22、CPX-53GB 8 - 50 MHz 5.0 x 3.2 x 1.2

23、 CPX-42 12 - 40 MHz 4.0 x 2.5 x 0.8

24、CPX-32 13 - 54 MHz 3.2 x 2.5 x 0.7

25、 CPX-22 16 - 40 MHz 2.5 x 2.0 x 0.45

C、时钟晶振(Clockcrystals (kHz-Crystals))

1、TC-38 32.768 kHz &Oslash; 3.0 x 8.2

2、TC-26 32.768 kHz &Oslash; 2.1 x 6.2

3、 TC-26 Funkuhrquarz 77.5 kHz &Oslash; 2.1 x 6.2

4、TC-15 32.768 kHz &Oslash; 1.5 x 5.1

5、MM-25S 30 - 150 kHz 8.0 x 3.8 x 2.5

6、MM-20SS 32.768 kHz 8.0 x 3.8 x 2.5

7、 MM-11B 32.768 kHz 6.9 x 1.4 x 1.3

8、TSM-250 77.5 - 120 kHz &Oslash; 2.0 x 6.1/9.1

9、 TSM-26B 32.768 kHz &Oslash; 2.0 x 6.1/9.1

10、TSM-26BJ 32.768 kHz 2.95 x 2.3 x 6.5/9.0

11、SM-14J 32.768 kHz 5.05/6.88 x 1.57 x 1.65

12、CMJ-206 32.768 kHz 6.0/8.3 x 2.5 x 2.1

13、 CMJ-145 32.768 kHz 3.7/6.9 x 1.8 x 1.65

14、CM-519 32.768 kHz 4.9 x 1.8 x 1.0

15、CM-415 32.768 kHz 4.1 x 1.5 x 0.9

16、CM-315 32.768 kHz 3.2 x 1.5 x 0.9

17、CT-3215 32.768 kHz 3.2 x 1.5 x 0.75

网友B:
49US——标准晶振型号

楼主:
谢谢

所谓的标准是啥意思呢?

网友B:
一大堆厂家有一大堆的晶振都叫这个型号,特性一样

楼主:
谢谢兄弟

那就是说只要选这个型号,那封装尺寸都是一样的了?

网友B:
封装尺寸是否一样这个我倒不清楚

网友C:
低壳的49U封装

网友D:
谢谢“tyw”的辛勤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