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工艺请教!

楼主(2008-08-14):
最近在电路板焊接厂焊电路板,要求机器贴片后回流焊,但发现同种型号20%的板子无法烧写程序,检查后发现看门狗芯片管脚焊接反了。个人觉得是有问题的,应该不是来料顺次不一致的问题,机器贴的话出来的效果应该是一致的,但出现20%的焊反应该是工艺环节的问题,请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很可能是来料问题...

网友B:
散装狗,销售商自已装的条,买编带的不会搞错

楼主:
谢谢!

其他板卡也用这个看门狗没有焊反的情况,怀疑不是机器贴而是人工贴错了.

网友B:
人工贴?晕

网友C:
如果用的是同一盘料仅这批板子有问题则可以判定是人工贴

但如果不是同一盘料,则料本身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D:
20%机器贴反是不能的,除非全部贴反!

网友E:
感觉是在出考题让我们猜

这是质量控制的事情,谁的问题谁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