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usb传输方案求证

楼主(2008-08-14):
现在要做一个产品!
准备用一个电脑的usb口,传输电脑的音频信号给下位机,同时还要通过此口传pc的指令信号给下位机的mcu,调整音频大小。

也就是说指令信号和音频信号要同时在usb上走。并且指令传输的同时,音频不能有被打断的感觉。
这个方式有没有可能实现?
如果有可能用什么方法实现?

经验有限,望高手指教!

谢谢
!!!!!!!!!!!!!!!!!!!!!!!!!!!!!!!!!!!!!!!!!!!!

网友A:
肯定要缓冲,2.0全速CDC类最快1MBYTES

音频基本能对付,但必须考虑PC测问题,如果PC忙,那数据流可能不保证

网友A:
前面说的是批量,你传音频可以用等时(或称同步)方式

网友B:
完全没有问题

参考USB 声卡。
如果你的产品没什么特别要求,你就直接用个USB声卡芯片得了,稳定可靠,还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