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与晶振并联的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8-14):
请教:这个与晶振并联的R7电阻起什么作用?可以不加它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9121053432.pdf

网友A:
其实是并在cpu里的反向器输入输出端,使之进入放大区,容易起

网友B:
此电阻为负反馈电阻

降低放大器增益使电路易于起振并降低高次谐波。要尽量尊重手册,手册这么要求是有其道理的,晶振电路的设计不同,要求也不同。

楼主:
~~~~~~~~~~~~~~

chunyang大哥,有的人却说是增大增益,使之容易起振。

那到底是增大了增益,还是减小了增益呀:(

网友B:
自己动脑筋想想

网友B:
凡事不要只问结果,要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网友C:
嗯,自己去动脑筋想想...

网友:
学习了,这个电阻今天总算弄明白了一点

网友D(2010-06-03):
有的单片机是为了在低电压时确保关闭振荡。合泰单片机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