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rm转dsp难吗?

楼主(2008-08-14):
如题,是跟项目走的,dsp没接触过,请问从arm转dsp难吗》

网友A:
难不难多数时候不取决于项目本身

而取决于你的胆量!

网友B:
看你转到什么类型的DSP

以我的经验,TI的24xx、28xx控制类型DSP和STM32类型的ARM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都是用C开发两者的差别似乎更小。

网友C:
啥都好转,就是要成为专家需要些时间。

网友D: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相通的

从简单的8位CPU到复杂的32为CPU或者DSP,其实都是相通的。不用怕。不外乎都是:地址+数据+控制。

网友E:
你原来ARM是搞什么的?你现在dsp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