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怎么传输XML数据?

楼主(2008-08-14):
最近接到一个任务,关于能耗监测系统.要求应用层数据用XML格式.数据采集器与数据中心之间的传输基于TCP/IP协议.
打算用ARM来做,不知道好不好.但是其中如何传输XML格式数据,一点头绪都没有.各位大大有没有什么好的办**

网友A:
仅仅是传输?

如果不涉及解释处理,XML 数据就是普通的文本文件

网友B:
XML就是格式化的文本文件

传ASSIC字符就可以实现

网友C:
笨死了,有开源的XML C++库呀!

楼主:
sorry,我没说清楚

我的意思是要把XML数据解析出来

网友C:
有开源的XML C++库呀!就可以解析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