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楼主(2008-08-20):
我有一设备是用FT232虚拟的串口,只要是设备先开,PC可以找到串口,但是指令发不下去.PC先开,指令就可以发下去. 我的设备串口一开始没有向PC发任何指令.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A:
确定是先后开的问题?

USB转串口,碰到最多的问题,是两边不共地。
还有就是流控引脚悬空而又用了流控。

网友B:
先开主机是很古老的原则

主机不开,没有正确的输出控制信号,可能导致设备进入不正常状态
具体情况看设备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