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批次的芯片是不是都含铅?

楼主(2008-08-21):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无法判断

必须查该器件的数据手册

网友B:
用一种好像是叫元素分析仪的仪器可以吧?

可以分析元素含量,利用的是X光的什么效应!
晕,怎么如此健忘,都不记得了。

网友B:
还有一种仪器可以测量镀层厚度,也有用X光的。

所以,应该可以的吧?很多RoHS机构都有这些设备的啊。

网友C:
同意二楼,对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