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单片机IO口问题

楼主(2008-08-21):
如图,用51单片机的一个IO口驱动一个三极管实现电平转换。这款单片机的IO口可以设置为强推挽输出,R1下拉的目的是单片机上电时,IO口默认输出低电平,这样OUT端输出为高电平24V,当IO口输出高电平5V时,OUT端输出为低。逻辑是反的。

楼主:
问题

但是换成如下接法,却无法实现正逻辑,当单片机IO端输出5V高电平时,实测R2上没有压降,无论R3为1k,4k,还是10k,OUT端输出始终是4V左右,无法满足输出24V高电平的需要。请问是电路原理设计有问题还是R参数配置得不对,谢谢!

网友A:
R1下拉的目的是单片机上电时,IO口默认输出低电平

"R1下拉的目的是单片机上电时,IO口默认输出低电平"如果是51单片机那么这句话有问题!

网友A:
可参考三极管曲线

楼主:
to 3楼

没问题,普通51单片机复位后口线是高电平,这款单片机也是,但下拉后,复位后口线为低电平,在程序中可将IO口配置成强推挽输出,置1时,高电平最大可输出20mA电流。

网友B:
唉,LZ的问题是没搞清楚三极管导通的条件

发射极输出,不可能得到比基极更高的电位,只能得到比基极低0.7V左右的电位。

要同向输出的话,应该再价格PNP管,集电极输出

LZ自己掀起想想吧...

楼主:
谢谢,

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见“侃单片机”版同样的帖子。

网友C:
了解一些模电知识

网友D:
a

这么基础的问题.6楼正解.射极跟随怎么可能输出比输入还要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