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6000的仿真器能用USB转串口联机吗?

楼主(2008-08-22):
由于现用的电脑没有串口,就用一条USB转串口的线和WAVE6000联,可是仿真器总是初始化不成功, 测试串口时,一次能收发,一次不能……,能的时候收发一会也不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要换用其他型号桥片做的转接线

USB转出的串口存在兼容性问题,没有任何桥片可以通吃所有传统串口设备,挑能用的吧。

网友B:
直接找WAVE问不就得了。。。

网友A:
找生产商问是没有意义的

不进行破坏性拆解,谁也不知道转换线里用的是什么桥片,找生产商他们也许可以卖给你兼容的转换线,但他们也无法知道市场上哪种转换线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