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要多干净

楼主(2008-08-22):
向各位高手请教有关电源方面的问题  我是用稳压IC得到3.3V直流电压 可是用示波器测出来峰峰值还是有120 160mv  大家一般用什么电源芯片啊  怎么来得到比较干净的直流电压   说说你们的经验 比分芯片的选择 电容什么的

网友A:
估计是你测量的问题

楼主:
re

应该不是啊  难道是示波器是坏的 可是平均值是对的啊  那没道理啊

楼主:
r

大家认为在稳压芯片使用时 是不是要严格按照芯片资料来配电容 一般大一点有问题吗

网友B:
re

 注意 LDO 的压差 如果 压差太大  纹波会比较大

网友C:
是根据系统的电流配电容。。。

要和屁股一样干净。。。

网友D:
谁的屁股?

网友E:
如果是噪声,没办法消除

除非改用线性电源

网友F:
特别是LDO的输入为开关电源的输出的时候

特别是LDO的输入为开关电源的输出的时候,纹波不好控制.
舍得成本应该还是减小的.
120mV不是很大,后级电路纯数字的应该可以承受.

网友G:
主要是负载造成的

(如果不是示波器使用不当的话,示波器自身噪声不应该超过 10mV)

数字电路工作的尖峰电流,几乎没有稳压芯片能及时响应,看看那些稳压芯片的手册,阶跃响应(负载电流是方波)都会有很大的尖峰和振荡

对付尖峰电流主要靠好的滤波电容
如果不惜成本,还可以选 LT 公司的快速响应 LDO

网友H:
要多干净? 得看负载电路的要求

网友I(2011-01-25):
我提两点建议,1 输入端并上1个10uf到470u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0.1uf的小电容,

2. 输出端并一个上1个10uf到100u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0.1uf的小电容,

3.输入端的电源最好是线性电源,并且峰峰值最好在IC 的稳压范围内,

网友J:
应该是示波器操作问题。

网友K:
并一些小电容,是不是可减小一些纹流

网友L:
用DC-DC就会有纹波,觉得100mvpp,可以接受吧……

网友M:
DCDC肯定有纹波的,除非你的电容无限大~~~,关键问题是你要多干净的电源,实在不行,搞线性稳压器吧

网友N:
一般LDO的有几个指标,一个是Vin改变时,输出变化比,叫PSRR
另一个是负载变化调整率。
另一个就是输入输出电容的选择了,因为需要输出电容设置一个极点来稳定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