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镍镉电池最高电压可以充电到几V啊,

楼主(2008-08-23):
(无正文)

网友A:
哪里来的小菜???

看到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我的一个同事。。。

你不会是他把?

网友B:
镍镉电池单节为1.5V,9V的就是6节串联,自己去查单节的可充

网友C:
哈哈

00说错啦,镍镉电池单节应该为1.2V,实际上没有9V的镍镉电池,而只有8.4V的,由7个镍镉电池串联得到。最高电压可以充电到9.8左右

网友B:
是哦……镍镉、镍氢都是1.2V的,只有碱锰充电电池才是1.5V..

网友D:
镍镉、镍氢电池充电避免采用电压检测的方法判饱

最简单的是用温度或定时的方法

准确的是用温升或电压负斜率来判饱

电压法是很不准确的,当充电电压达到一定值时(这个值不确定),再充电,电压只降不升.

网友A:
定时不大好

一块电池在充电开始的时候,电量有多有少,用定时不大好把?

网友D:
定时是很不好,但现在许多充电器连定时都没有

排一下序:  最差-->最好

电压法--定时--过热--温升--电压负斜率

电压法如果设定值低点也不错,大不了充个半饱.设高了,则永远充不停,好好的电池充几次就OVER了.  但这个点不好取,随充电电流和环境温度而变化.

网友A:
~~

LS,温升和电压负斜率具体怎么做?

网友E:
镍镉、镍氢充满后电压有一个小小的降低

随后增大就已经接近坏掉

网友F:
充电电压=1.5倍额定电压

网友G:
哈哈,全都充坏了啦~~~

网友A:
电压负斜率怎么测?

呵呵,检测到10楼的那个下降曲线吗?

哪个哥们做个?

网友D:
镍镉镍氢电池快速充电判饱的方法:

      从电池充电特性可以看出,充足电后,电池电压开始下降,电池的温度和内部压力迅速上升,为了保证电池充足电又不过充电,可以采用定时控制、电压控制和温度控制待多种方法。

      (1)定时控制

      采用1.25C充电速率时,电池1h可充足;采用2.5C充电速率时,30min可充足。因此,根据电池的容量和充电电流,很容易确定所需的充电时间。这种控制方法最简单,但是由于电池的起始充电状态不完全相同,有的电池充不足,有的电池过充电,因此,只有充电速率小于0.3C时,才允许采用这种方法。

      (2)电压控制

      在电压控制法中,最容易检测的是电池的最高电压。常用的电压控制法有:

      最高电压(Vmax) 从充电特性曲线可以看出,电池电压达到最大值时,电池即充足电。充电过程中,当电池电压达到规定值后,应立即停止快速充电。这种控制方法的缺点是:电池充足电的最高电压随环境温度、充电速率而变,而且电池组中各单体电池的最高充电压也有差别,因此采用这种方法不可能非常准确地判断电池已足充电。

      电压负增量(-ΔV) 由于电池电压的负增量与电池组的绝对电压无关,而且不受环境温度和充电速率等因素影响,因此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电池已充足电。这种控制方法的缺点是:电池电压出现负增量后,电池已经过充电,因此电池的温度较高。此外镍氢电池充足电后,电池电压要经过较长时间,才出现负增量,过充电较严重。因此,这种控制方法主要适用于镍镉电池。

      电压零增量(0ΔV) 镍氢电池充电器中,为了避免等待出现电压负增量的时间过久而损坏电池,通常采用0ΔV控制法。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充足电以前,电池电压在某一段时间内可能变化很小,从而造成过早地停止快速充电。为此,目前大多数镍氢电池快速充电器都采用高灵敏-0ΔV检测,当电池电压略有降低时,立即停止快速充电。

      (3)温度控制

      为了避免损坏电池,电池温度过低时不能开始快速充电,电池温度上升到规定数值后,必须立即停止快速充电。常用的温度控制方法有:

      最高温度(Tmax) 充电过程中,通常当电池温度达到45℃时,应立即停止快速充电。电池的温度可通过与电池装在一起的热敏电阻来检测。这种方法的缺点是热敏电阻的响应时间较长,温度检测有一定滞后,同时,电池的最高工作温度与环境温度有关。当环境温度过低时,充足电后,电池的温度也达不到45℃。

      温升(ΔT) 为了消除环境影响,可采用温升控制法。当电池的温升达到规定值后,立即停止快速充电。为了实现温升控制,必须用两只热敏电阻,分别检测电池温度和环境温度。

      温度变化率(ΔT/Δt) 镍氢和镍镉电池充足电后,电池温度迅速上升,而且上升速率ΔT/Δt基本相同,当电池温度每分钟上升1℃时,应当立即终止快速充电,这种充电控制方法,近年来被普遍采
用。应当说明,由于热敏电阻的阻值与温度关系是非线性的,因此,为了提高检测精度应设法减小热敏电阻非线性的影响。

      最低温度(Tmin) 当电池温度低于10℃时,采用大电流快速充电,会影响电池的寿命。在这种情况下,充电器应自动转入涓流充电,待电池的温度上升到10℃后,再转入快速充电。

      (4)综合控制

      上述各种控制方法各有优缺点。为了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均能准确可靠地控制电池的充电状态,目前快速充电器中通常采用包括定时控制、电压控制和温度控制的综合控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