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不错的电源电路图

楼主(2008-08-23):
请问一下图中的VT要选什么型号,有哪位大哥能否指导一下

网友A:
注意:这是个非隔离电源!

效率50%,
除了不用变压器外,没看出哪里不错...

内部结构框图:

典型应用电路图:
 相关链接:http://www.ic37.com/htm_pdf/700342_681900-pdf.htm

网友B:
VT就是个场效应管

网友C:
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网友D:
垃圾

效率50%的DC/DC简直是垃圾,直接扔了吧

网友E:
Cuk电路具有优良的EMI特性

电感工作在CCM模式或CRM,输入输出均具备较低的电流纹波,只是要注意中间那个传输能量的电容,要用损耗角正切值很低的无极性电容。1W输出,对效率不需要太柯克,这个功率级做反激的话,也就60-70%的样子,EMI要求较高的,还要加EMI组件,因此非隔离应用还是可取的

网友F:
危险

没有隔离电到人的啊,只能用在人体接触不到的特殊场合

网友G:
我觉得这个电路新颖,

还请教一下PowerAnts ,这个电路能用Uc3842这些电流型PWM吗?

  因为我觉得用UCxxxx这些电流型PWM IC设计一个不用变压器的降压电路,电路会复杂,并且没方法用到电流传感这个端子,也即没办法用到电流PWM的特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谢谢大家的指点:原来这么危险呢?差一点我就想用上这个电路了?
     小生新入行的很多不知道,以后还请各位大师多多的指点.
 一、这个电路可不可以接一个整流堆(或用桥试整流)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是不是也达到隔离?(想法比较幼稚见笑了)
  二、那么我有以下几点问题:
  1.没有隔离的话是不是说电路上的接地就直接是AC220V的其中一根线?
  2.这个电路能不能用一个整流堆对他进行整流,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3.如果这个不好大家没有更好的电路推荐一个给小弟(A.不用变压器 B.在AC100~A200的供电电源场所都可以工作  C.有隔离,安全的电路)

网友H:
这个电路是否比一般的阻容降压效果要好?

楼主:
应该会好一点

一般的阻容电路好像工作电压不能是从AC85V到AC260V

网友H:
RE

用这个电路给单片机供电是否比用阻容降压给单片机供电好?从抗干扰及电源可靠性考虑?

楼主:
小生来顶一下

网友I:
隔离问题讨论

 隔离应该用隔离变压器,是严格意义上的隔离。该电路也可以用得加保护。

楼主:
请教楼上仁兄

  这个电路要什么加以保护呢???????

网友J:
lz,不加变压器隔离是不可能的~

网友K:
楼主想做什么?

我们专做点火器,对你的帖子中的想法看了实在有点畏惧!

楼主:
只是想让大家不要吝啬表白

LZ的是对什么产生畏惧呢?/
  兄弟你做点火的有没有电路???有没有变压器参数给小弟学习学习可否?????

楼主(2008-10-13):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L(2010-02-25):
楼主的电源电路在某些场合是可以应用的。比如有的彩电就是应用了楼主类似的电路——输入AC220V市电,输出约110V/1A的直流,加到彩电行扫描电路,由行扫描变压器隔离、整流、滤波、稳压输出到其它弱电低压电路。由于市电、110VDC电路及行扫描电路与彩电其它部分是严格隔离开的,所以整个彩电系统还很安全的。

网友M:
还不太懂,是不是跟下面这个原理差不多?这个是Autonics产品上的,一直没搞清,不过下面这个电路有点问题,当时画错了,不知怎么回事EDN的跟帖似乎也丢了,晕!

原文在这里:http://blog.**/cnchip/196604/message.aspx

网友M:
不好意思,下面这个是后来改的,应该正确!

以前这里也发过...: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9465&highlight=autonics

网友L:
一、这个电路可不可以接一个整流堆(或用桥试整流)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是不是也达到隔离?(想法比较幼稚见笑了)——可以桥式整流其整流输出比半波要高,也不能隔离!
  二、那么我有以下几点问题:
  1.没有隔离的话是不是说电路上的接地就直接是AC220V的其中一根线?——对。
  2.这个电路能不能用一个整流堆对他进行整流,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不会好一点
  3.如果这个不好大家没有更好的电路推荐一个给小弟(A.不用变压器 B.在AC100~A200的供电电源场所都可以工作  C.有隔离,安全的电路) ——可以用电子变压器电路(不是工频变压器),网上很多。

网友N:
这个电路要看你的应用场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