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软件定时器?

楼主(2008-08-24):
什么叫软件定时器?如何实现?可以举个例子?
谢谢

网友A:
软件执行需要时间,这个时间可作为定时依据

比如100个空操作等,任何指令代码段都可以,一般多用累加法。

楼主:
不明白

不明白

网友B:
执行一条指令要时间否?如果需要延N条指令的时间,

那么就让它执行N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