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聊的问题,估计没什么人有兴趣~~

楼主(2008-08-28):
如下图,4位和5位加法器是超前进位加法器,实现求a+b+c+d之和,而且a,b,c的值很少变化,d的值经常变化,如果是用图中的两种解法,哪种更省电,哪种速度更快

楼主:
我的观点是

如果a,b,c,d同时输入,就是sum2的接法速度更快一些,如果某一时刻,a,b,c不变而d经常变化,就是sum1的接法快,功耗都是sum1的大一些

网友A:
re

刚才没写字,就回车了。。。。。

这种问题可以考虑极限情况,abc不变

数字电路主要功耗是动态功耗,即状态翻转时,结电容的充放电,消耗的电流。

如果abc不变,sum1中两个加法器不翻转(没动态功耗),sum2中1个加法器不翻转,所以sum1省电。

如果abc不变,sum1相当于1级加法器,sum2相当于2级加法器,sum1快。

如果偶尔变化,只在变化的时候影响上述判断,即只影响百分之多少的情况,,,,,,,,,,比如5%,你就可以说95%的情况,sum1快。

×××但是×××,数电是要考虑关键路径的,你这总组合逻辑电路,sum1的关键路径肯定更大,因此实际电路,必然sum2可用更高频率

网友B:
还是有不少强淫啊

我支持sum2结构

楼主:
翻了下书,果然如patrick007所说的,

在coms的门电路中,还真是当信号翻转时耗电很大,ttl门电路的动态功耗计算没找到;
平时一直认为速度和功率不可兼得,这个确是例外阿。
只是这句话没看明白
×××但是×××,数电是要考虑关键路径的,你这总组合逻辑电路,sum1的关键路径肯定更大,因此实际电路,必然sum2可用更高频率

网友A:
re

时序逻辑电路的结构就是
入--》寄存器--》组合逻辑--》寄存器--》组合逻辑--》寄存器--》出

寄存器寄存中间状态,组合逻辑实现功能。
时钟连在寄存器上,时钟的最大上限由夹在寄存器中间的组合逻辑的最大路径决定。最大路径就是最耗时的那条线路,如果时钟小于这个时间,这条线的运算结果还没有稳定存储进下一级寄存器,就又有新的值打进来,结果就乱了。

流水线就是通过上面的结构实现的。

sum1的关键路径是穿过三个加法器的,sum2穿过两个。

网友C:
帮你看一下

免得沉掉了没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