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以使系统遇停电等意外时自动切换到后备电源供电吗

楼主(2008-08-29):
比如开关电源为主电源,锂电池为后备电源。正常时为开关电源供电,当停电时自动切换到锂电池供电,有这种管理芯片吗?

网友A:
re

一般用二极管即可

网友B:
re

楼上想得太简单了把
二极管有漏电流的哦
小心电池爆棚,这个电池厂家可是不会跟你保证的

好好设计个安全的切换电路把

网友C:
选择合适的二极管反向漏电电流可以忽略,

2楼的方法是稳定的。

网友D:
此计可行!

二极管的漏电电流可以用合适的电阻来做辅助电路来解决,但是这几个元件的质量要过硬!

网友E:
凌特有的!

理想二极管!嘿嘿!

网友F:
多数情况下确实不是简单用二极管就行

    原因不是反向漏电,只要二极管选择正确且不存在质量问题,这个漏电不会对电池产生负面影响,而是电池本身需要管理,无人值守的大功率后备电池组更是必须考虑管理问题,当然,简单用用加上人为介入,二极管确实够了。

网友C:
二极管在这里做切换,管理电路另外加,

主电源电压比电池电压高些,既可以供电,又可以通过管理电路给电池充电。

网友G:
楼主的设备电流是多少?要求的切换时间是多少?

       早期离线式的UPS是这样的技术。

楼主:
主要是一个单片机系统(3.3V系统),正常情况下为开关电源供电的,停电后马上切换到锂电池供电而不至于失电,有没有专门的管理芯片,带锂电池充电管理的话那就最好了

网友H:
有专用的电池管理IC

现成的一大把,我都用N多了。HT的,IR的,LM的。。。。

楼主:
楼上的可否推荐一二

楼上的可否推荐一二

网友I:
支持使用二极管!!!!!

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J:
BQ24032 BQ24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