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产生1.6MHz的PWM信号的芯片?

楼主(2008-08-30):
要求频率1.6MHz,脉宽调制范围有16或32级就够了(更多更好),最好有数字接口控制脉宽或占空比(并行、串行均可,4位或5位以上)。有这种现成的芯片吗?价格高点也可以。

网友A:
16级可以,32级以上就比较麻烦了

16级要求的pwm时钟为25.6MHz,用pic18可以实现
32级要求的pwm时钟为51.2MHz,看来要用pld或fpga了

网友B:
430就可以

430的TIMERA就可以实现

网友C:
不可能吧?430的频率能这么高?

楼主:
STC12

我原来用STC12C5410的PWM模块,用过时钟主频24MHz,估计还能更高。可是它是固定8位的,要在8位分辨率下达到1.6MHzPWM,那时钟频率就太高了,应该没什么办法把它的分辨率降低到4位吧?所以只好找别的芯片了,专门的PWM芯片里,常用的用于开关电源的,频率大都在一二百kHz,顶多500kHz以下,都不够高啊。大家还有别的建议吗?

网友D:
自己用高频运算放大器搭建吧

1.6MHz的PWM波形可以使用高频运算放大器搭建。但是这么高的PWM波形要拿去驱动什么电路呢?一般的半/全桥使用的MOSFET都不能达到这么高的频率,LZ能否赐教?

楼主:
是做超声发生器用,

而且要功率可调,中心频率800kHz。我准备用H桥MOSFET驱动换能器,前面把1.6MHz的PWM信号分成两个极性,分别驱动正负半周,用来调功率,有点类似可控硅220V交流导通角调光的意思,只不过高频下,只能是方波了。因为最终输出功率要求不是很高(几十瓦的样子),仿真了一下,好像ZVP2106/ZVN2106的频率够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MOSFET选择?

网友E:
而且要功率可调,中心频率800kHz

是PWM还是PFM?

网友D:
1.6MHzPWM波形调治中心频率800kHz恐怕够呛

1.采用PWM调制H桥的功率输出波形一般要求PWM波的频率比输出波形的频率高10-15倍以上,当采用15倍频率时输出功率波形一个周期中有15个采样点,再使用LC滤波器从输出采样方波系列中滤除3、5、7、9次谐波后可以提取正弦波。也就是说800kHz的功率输出信号要求用最少8MHz的PWM波形来调制。我现在做的采用PWM调制的超声波功放是100kHz,60W,正弦波驱动输出。在PWM调制和MOSFET驱动上碰到了不少问题,感觉很麻烦。
2.你采用的ZVP2106/ZVN2106好象最多也只能做到30W,可能正常情况下不能超过20W;
3.我个人认为800kHz采用PDM(脉冲密度调制)方式可能理想一些,我采用PDM设计的超声波功放最高频率是500kHz,功率100W,正弦波驱动输出。只用普通的IRF840就可以了,可以使用220V直接驱动。

楼主:
我是这种类似"导通角"的想法

如图,正负半周都调整脉宽,所以前端需要2倍频率的PWM:

网友F:
32级可以用AVR

网友G(2011-02-18):
什么是脉宽调制范围?

网友H:
可以做到的,一般的单片机就行,加点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