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正负的正弦波变成正的啊

楼主(2008-08-30):
菜鸟问题,如何把一个正负的正弦波变成正的呢,就是相当于给他加上一个偏置,有没有电路啊?谢过啦,越简单越好啊,谢谢啦。比如说正弦波的电压从-3V---+3V,如何变成0----6V???多谢了

楼主:
高手帮忙啊

菜鸟问题,请高手分析一下啊,能不能提供个电路图呢

网友A:
最简单的可以用阻容耦合,要搞复杂点就用电平移位电路。

楼主:
楼上能提供一个电路图吗

谢谢了,我是电子技术爱好者,刚入门

网友B:
建议用运放做加法运算

最简单就用阻容耦合,再复杂点就用运放做加法运算,再复杂点就用高性能乘法器如AD835(效果很好 成本很高)

楼主:
阻容耦合如何实现?

能画个简单的电路吗?谢谢了

网友A:
乘法器如何实现电平移位?

网友C:
这样行不?

网友D:
楼上的是什么电路?

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C:
我也不清楚是什么电路啊!

楼主:
to 9楼

你的电路图感觉很高明,虽然我不怎么会分析。我去试试看

楼主:
to 9楼

不行啊,没有你那种结果啊

网友C:
那我就不清楚了哦.

这个电路是我以前抄板发现的,也是花了好长时间才发现这个小小的电路有这个功能.真的能用哦,不骗你.

楼主:
可是我试验了不行啊

没办法啊,哎

楼主:
to 15楼

按照你那个电路连接,输出电压达7V!!!!!怎么回事?输入只有0.3v,你那个电路能够升压???

楼主:
上面几个电路都不行

有人提供一个电路图吗?能用的啊,谢谢啦。

楼主:
to 21楼

我用的是电容103,应该是10nF,二极管就是普通的,但是结果也不应该和你差距这么大啊,除了把电压放大了,并没有出现电平的转移

网友E:
试试

用个运放试试,先用分压产声一个6V电压,然后通过一个电阻接到运放的同相端,反相端接你的正弦信号并且要和输出垮接反馈电阻。

呵呵用乘法器的话,奢侈了点,直接相乘即可。

网友F:
加法器就可以了

  加法器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成功,感谢大家

如题!!!!

网友G:
加法电路

最好是用一个加法电路

网友H:
re

把你的正弦波接到一个1uF电容一端,电容另外一端接入运放4558的负输入端,4558的正输入端接+3V,4558要接成1:1负反馈电路(不记得可以查看大学模拟电路,上面有,我现在也没有图。)这样完成一个加法电路即可,4558输出端就是一个0~6V的正弦波输出。功放IC的工作原理就是这样的。

网友I:
怎样用虚拟仪器

TO:zhuzhenqiu
   请问你那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我是布板的,见到的原理图软件是PADS,对电路理解不是很透彻.能否用PADS实现你那图的效果呀,就是能用仪器见到波形,量电压电流什么的

网友J:
这个图好像可以

这个图好像可以

网友K:
用运放负反馈电路,运放的正端加一偏置电压+3V

用运放负反馈电路,运放的正端加一偏置电压+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