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1的高温问题,很奇怪!

楼主(2008-08-31):
系统主板用5V,显示用3.3V。用TLP521-1隔离,串口TLL电平通讯。在常温时系统正常,高温+85度后20分钟左右就和显示板通讯不上。从波形上看是主板没有收到显示板的数据响应信号。3.3V端用660欧姆上拉16F驱动到地,5V端用10K上拉取状态。是不是TLP521-1在高温下情况变差啊!我就是随便在中发采购的。

网友A:
有多少芯片能在85度的环境中正常工作?

至少民用级的不行吧

网友B:
必须使用工业级的

网友C:
高温不行

P521高温时速度变慢,可以考虑在下一级加缓冲

网友D:
高温

TLP521-1正常的工作温度是-25到 +85度.最大工作温度是-25到+100度

网友E:
呵,不要老是挑战极限嘛

呵,不要老是挑战极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