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为什么很容易烧?

楼主(2008-09-09):
  大家好!我是做仪器行业的,现在用的是贴片的RS232经常出现烧坏的现象,因环境使用情况比较复杂,电源也做过处理的,RS232也隔离过的,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请大家帮忙探讨一下,是不是某些没有做到位。。。。

网友A:
隔离过都还烧?那就没辙了……

网友B:
估计你的隔离不完全,或改用电流环。给出电路吧。

网友C:
首先要清楚:隔离对232没有任何保护作用!

只能保证232烧而里面的数字电路不烧。

保护还是要靠放电管和TVS的。

网友D:
RS232芯片有防静电和不防静电的区别,看看你的芯片是哪一种

RS232芯片有防静电和不防静电的区别,看看你的芯片是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