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交流信号如何进行AD采集???

楼主(2008-09-09):
郁闷,交流信号如何进行AD采集???
以前经常对直流信号进行采集的,最近要采集一个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信号,该电压信号是正选交流信号,其频率为100Hz左右,用万用表测量其直流值基本不变接近0VDC,方案设计需要进行MCU+AD采集,AD位数16bit,模拟采样率10K
急求针对交流有无切实可行的测量方法?能通过测量还原出该信号的波形吗? 请高手解决!

网友A:
真有效值转换

我也不太懂
一。我用AD736测过交流电,不知道精度能达到你的要求吗,我看你AD都用的16位
二。用单片机对信号进行真有效值处理,这个方法应该行吧

网友B:
看样子不是要测量有效值

而是要记录波形。
很多adc都可以测量正负信号的啊,连续采样,不久可以了吗?

网友C:
如果AD可以接受交流输入且电平范围合适可直接采样转换

    否则需要进行电平平移,用运放搭成加法器实现,同时注意信号幅值,必要时需要进行线性衰减或放大至合适的数值区间,AD的选择除了注意精度外还需要注意转换速度要足够。

网友D:
连续采样。估计12bit的ADC都很夸张了……

楼主:
实际上AD还是擅长处理直流信号的

根据采样定律理论上当然可以,但如果直接用AD采样交流信号时,除了模拟采样速率要高以外,是否还的考虑AD的数据输出速率,比如采样一个周期的正弦波,如果AD采样速率为10KHz,而数据输出速率为2个/秒的话,那么AD实际上很难完整的检测该信号,就别说恢复信号了,另外还得考虑单片机的数据处理能力,实际上我用MSC1210做过采集正弦信号,其数据输出速率为20Hz,实际上采到的值乱变,幅值也不对。
当需要采集正弦波的幅值和恢复其波形上有何不同?合适的方法?

网友C:
AD的型号众多,自然不能用混

但从整个市场上看,处理交流信号的AD总量比处理直流或慢变交流的AD总量要多得多,关键是要正确的根据应用进行合理的选型。后级系统也同样。

网友E:
专家来了

交流采样的基本方法:利用锁相环或定时器触发AD的转换开始端子,然后做方均根转换。注意:一般采2的N次方个点,如64,128点。

网友F:
才100HZ的信号,有什么难的

无非是加个偏置电压,把交流信号的共模范围控制在ADC输入范围内罢了.

用10倍以上的频率采样,还原的波形失真就很小了.你的问题不是硬件的问题,而是软件算法的问题,怎么样还原波形才是你的关键.去看看这方面的书吧

要测量用示波器看就行了.

网友G:
我有个电池上面标着正负。可是我只要正的。不过地接那里

网友H:
回楼上:电池的负接AD输入的负。

网友I(2008-11-21):
才100Hz

1直接差分同时调整电平,然后测量
2分别调整电平,再测量,再相减

网友J(2014-11-14):
引用 网友C:
    否则需要进行电平平移,用运放搭成加法器实现,同时注意信号幅值,必要时需要进行 ...

如果是50KHZ的信号 AD转换的话  有这样的AD能满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50KHZ的信号 AD转换的话  有这样的AD能满足吗

多的是。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50KHZ的信号 AD转换的话  有这样的AD能满足吗

就是500KPS而已,每秒测50万个点而已。

网友L:
把信号调整至ADC可采集的动态范围内就可以了,这样的精度和采样率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