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问题,向各位请教下

楼主(2008-09-10):
我要模拟某电磁阀工作,过流大于6A,工作电压12V,那就是说我的电阻至少小于2欧姆,但我担心电阻值太小难以精确,另外模拟过流时会不会导致阻值发生变化呢,至少要模拟到10A吧,同时也要模拟正常工作或者电流不足,总之是在0---10A范围工作,哪位指点下如何选电阻

网友A:
电感负载用纯电阻模拟是没用的,

若是实际设计就找个实体来试一下,如果不行就按照实际参数做一个模型。

楼主:
谢谢HWM兄

我不是开发产品,只是做个测试台,模拟出那个电流值就可以,不管其他特性。

楼主:
简单问题各位高手也请不要不屑回答,谢谢了

网友B:
有条件的话

用电子负载就可以了。但价格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