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搭这个试验台啊

楼主(2008-09-10):
我要做个试验台模拟  过流,电流不足,和正常几种情况,过流要大于6A,正常3-6A,可是我电源是直流12V,就是说我要用小于2欧姆的电阻来做,这么小的电阻虽然有的做,但是不知道是否能长期工作啊,在这样的环境下,或者有另外的方法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菜鸟提示:

1、看看你的电源能不能输出那么多电流
2、找大功率的电阻

楼主:
没问题

大电流电源不是问题,就是负载我现在不确定,电阻功率也好说,关键就是阻值太小,我有点心虚

网友A:
心虚就留出足够的余量不就行了,12X6=75W

你找100+W的2欧电阻肯定没问题

楼主:
2欧电阻啊

那么小的电阻,好买不,没见过。。。惭愧中

网友A:
0.1欧都有10W的,这东西,掏钱就行

省钱的话可以多个电阻并联,这样对电阻要求降低好多

网友B:
搞个灯泡吧

楼主:
灯泡怎么搞啊,值又不可以调

我要选择阻值合适的电阻来实现某一电流,而且要3档位,不足,过流,和正常啊,楼上仁兄,灯泡不合适吧

网友C:
用有源负载

三极管加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