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12V100Ah的汽车蓄电池应怎么样放电才好呢?

楼主(2008-09-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有一个12V100Ah的汽车蓄电池,用了将近一年了。蓄电池的状态现在是满电,我想把它的电全部放掉。请问用什么样的方法放电又快又好呢?且放电到多少伏以下就不能再放电了呢?谢谢!

网友A:
12V直流的大功率负载还好怎的不好找

有汽车大灯的话可以并接如干试试,电流约等于0.2C,大约4个小时能放完,不过得拿个万用表测量电压,到11V就得停止放电。不过铅酸电池最好不要放电很彻底

网友B:
用0.1C或者0.05C恒流放电

0.1C就是10A,0.05C就是5A,
放电终止电压是10.5V到10.2V左右,注意不能过放电,否则电池就坏了
所以要有自动断电功能,还有,放电终止后,电压会缓慢回升,这时也不能继续放电了。放电完成后,要在24小时内将电充满,否则会对电池造成损害。
还有就是,如果用很小的电流放电,也容易过放电,因为放电完成后,电池电压都不怎么降,这时的放电终止电压要选在11.4V左右。

网友C:
铅酸蓄电池0.1C放电

25摄氏度时,终止电压1.8V/单格

网友D:
挺多电的哦~~~0.1C放电,100W呢,可以放10小时左右~~~

网友E:
谢谢大家的精彩回答!再问一下

谢谢大家的精彩回答:不过小的是个刚入行者,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像汽车大灯那些现成的负载我一时还找不到.如果我用电阻做负载,请问该用那种好呢?(水泥电阻还是线绕电阻?或者别的?)  还有电阻的阻值和瓦数分别是多少好呢?

网友F:
找个汽车,把电池接上去。。。

然后不停的启动、熄火,不用多久就放完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