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万伏电压测量

楼主(2008-09-18):
如何测量1万伏直流电的电流?
串电阻我感觉不行!
有没有更好的办**

网友A:
那玩意儿就是用电阻分压测,关键是所用电阻和连接工艺不

网友B:
想起了直高发

网友C:
需要使用专用的高压测试探头或表笔

内部结构就是电阻分压,但不是用普通电阻和在一般条件下可以实现的,都是专用器件。

楼主:
如果使用仪器的话,可以用高压棒!

不过我想做一个检测并保护的电路!

网友D:
电流大不大

楼主:
电流应该小于0.5A,超过0.5A就应该保护!

网友D:
那很简单嘛

串电阻

楼主:
电阻怎么选?

有哪些需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D:
你电压虽然高,但是电流小啊

所以电阻上的压降也不大。电阻就普通电阻就可以,只要你能检测到电流即可

如选一欧,那么电阻两边电压高于0.5V则保护。电阻功率只要大于1/4W即可,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A:
专用的高压电阻,注意绝缘封装(包括连接)。

楼主:
那如果测电压呢?

网友A:
10楼严重乱弹琴

网友D:
测电压就必须用高压电阻分压了

电压太高了嘛,哈哈

网友D:
13楼,你懂不懂啊?

网友E:
主要还是在于器件和工艺

如果是为了做 1万V高压侧的电流保护,最好的方法还是用磁、光耦合

比如用霍尔元件测磁场(可以穿心,不用连接),或者串合适电阻,上面并联红外LED

单最主要的还是要注意安全隔离问题

网友D:
光是做保护那还不简单得跟什么一样

如果楼主希望将10W伏的电压用远低于此电压的系统来检测和控制。那就需要XWJ所说。

光偶,或则自制高压光耦----红外对管嘛

楼主:
xwj的意见不错!

10楼和11楼,意见完全不一样!

网友A:
LZ:你是测电压还是测电流啊?完全被你搞混了。

“1万伏电压测量

如何测量1万伏直流电的电流?
串电阻我感觉不行!
有没有更好的办** ”

网友D:
HWM你总算醒悟啦

楼主的提问方式误导你了吧

测电流嘛,电压在高也不怕.....

网友A:
呵呵,若是测电流那就要注意系统“共地”,或采用隔离方

网友F:
X光机的负高压

就是从几千到几万伏,电流几mA到几十mA.
测量电流电压就是串电阻的方法,也没用专用电阻.只是用几十个普通测量级的电阻串在一起(为了拉大距离)
用霍尔测也行,麻烦点.要给霍尔供电.

楼主:
当然为了完全起到保护作用,电压电流都应该测!

感谢各位的回答!
应该说 光电耦合最适合!

网友C:
为什么要用专用电阻(即高压电阻)——安全的需要

    从电性能上讲,高压电阻和普通电阻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是外部封装的绝缘材料,普通电阻的绝缘层耐压最多几百伏至千伏,高压电阻则分耐压等级,单位是KV,我就有一些这样的高压电阻,陶瓷被釉封装,标称50KV耐压,这还是很低规格的非电力电子类器件。
    高压可以击穿空气或耐压不足的绝缘材料,一旦人体靠近用普通元件搭成的高压回路,一定距离内就会发生击穿放电,从安规上讲,这是绝对不准许的,而且,一旦其他低压电路设计不当过于靠近高压回路也会发生击穿放电现象从而损坏低压元件。不用高压绝缘元件必须用接地金属网罩在一定安全距离外整体屏蔽高压部分或用耐压绝缘材料整体封闭,而且高压电路的连线、接线方式也有自己的一套,不能简单拿常规低压电路的经验来套,否则吃亏的是自己。

网友C:
再补充一点

如果用普通电阻外加安全防护法的话,电阻也要用较大封装并多个串联,否则电阻上的电势梯度差一旦大于电阻耐压的话,整个电阻就击穿了。

网友G:
看到20楼才知道是测电流....和HWM一起觉悟的...

网友H:
需要使用专用的高压测试探头或表笔

需要使用专用的高压测试探头或表笔 ,内部结构就是电阻分压,但不是用普通电阻和在一般条件下可以实现的,都是专用器件。

网友I:
别误导哦,要出人命的。应该是交流吧?用互感器

网友J:
注意电阻耐压

电阻除功率参数外 耐压往往被忽略
2W电阻耐压大概800V左右 2W高阻电阻在功率未达到额定值时会先击穿
如果用普通2W电阻 数目不应该少于13支以上串联
可以采用高压电阻 如RI80型高压电阻
或专用分压器 如FLUKE 80K40 不过价格1500左右

网友K:
chunyang的回答是全面和准确的。

网友L:
..............

用一个大口径的圆环电感骨架自绕一个取样变压器,注意防止初次级跳火,耦合过来后再分压用示波器测幅值随你咋玩

网友M:
xwj的意见在此没大用

磁:没有电流或不能用多大的电流,磁什么呢?何况那是直流电。
光:表面上这是个好东西。可没见过电-光过程是个小电流的的东西?另外,我们假设电源本身只提供几十mA的电流,现在为了测量这个电压就耗掉>1mA,意味着什么?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8楼: xwj的意见不错!

10楼和11楼,意见完全不一样!

:::::::::::::::::::::::::::::::::::
引用 网友E: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6楼: 主要还是在于器件和工艺

如果是为了做 1万V高压侧的电流保护,最好的方法还是用磁、光耦合

比如用霍尔元件测磁场(可以穿心,不用连接),或者串合适电阻,上面并联红外LED

单最主要的还是要注意安全隔离问题

网友E:
切,懒得理你

连LZ的题意(目的)都没搞清楚,就瞎嚷嚷啥呢???

网友N:
如果一端可以接地的话,那直接在低端串联取样电阻就行了

网友O:
电流小能量就小,容易测的。

直接用高压检测棒测出串在电路中电阻两边的电压,再换算出电流来就可以了。

网友P:
耐高压线性光偶或光纤光偶

用电阻分压加耐高压线性光偶或光纤光偶。安捷仑光纤光偶。我用在高压变频器上就这么用。关键是解决电源的耐压问题。

网友M:
楼上说的主要是信号传输问题

仍然避免不了测量问题

网友Q:
请你再把问题提得明确点行吗?

你说的“一万伏直流电压”的电源功率到底有多大呀?再一个就是你想测的到底是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Q:
串电阻为何不行?我看行。

“如何测量1万伏直流电的电流?串电阻我感觉不行!有没有更好的办**”?串电阻为何不行?你能估计一下电路中的电流大概有多大吗?如果是mA级电流,我看行。但是电流采样电阻接入点要有点讲究了,要串接在地电位端,这样对测量仪表的绝缘要求不高,也不易触及高压端而可能危及人身安全。

网友R:

电流与电压的关系?

网友S:
找一个高绝缘等级的电流互感器或变压器测

网友T:
小心成碳灰

小心成碳灰

网友U:
电压互感器PT

高压电压测量用兵电压互感器PT
电流测量用电流互感器CT

网友V:
弱弱的问一下,直流高压会不会放电?

就跟毛衣上噼里啪啦的响一样的那种?

网友W:
有专门的高压探棒。输出就是低压。安全。

网友X:
使用直流电磁感应模块测量

使用直流电磁感应模块测量,安全可靠

网友V:
楼上的是霍尔元件么?

电流会产生磁场,固定的电流会产生固定的磁场。

可是这个磁场随着离电线的距离不同而不同啊,你测试哪点呢?

网友Y:
用PT测量转换城低压,单片机A/D就行

用PT测量转换城低压,单片机A/D就行

网友Z:
10楼搞错了吧!

10楼搞错了吧!

网友AA:
电磁感应

电极  电磁感应  应该奏效。。。用着安全

网友AB:
hehe

买个安捷伦的15KV高压探头,1000:1的,用示波器测

网友AC:
应该这么做,才是正确的

这个电压很高,很容易引起打火以及高压泄露等,必须处理好才稳定可靠.

测量电流,当然是搞个小电阻串联到电路中.然后测试两端电压.这个只是整个系统设计的原理.实际做的时候,必须把他和周围的东西隔离起来.才不至于引起打火以及高压泄露等烧毁设备,工作不稳定的情况.

因此,串联一个小电阻的同时,采集上面的电压,但是必须将这个采集的电压转换出来.
通过高压光耦  是可以转换出来.但是不是足够的可靠.更加好的方法就是采用光钎的方式.在光钎一端发信号另外一端接受。这个距离一般都在1米以上,是足够安全的.这个也是国外很多高压设备中最常用的检测方法之一.

网友AD:
我测试负离子发生器所用的方法

   用2只510M电阻(当然用高压电阻)串接,再串一只1M电阻,测试1M电阻上的电压乘以1000就是其电压值。注意电阻要密封,不能上潮,测试连接线要用高压绝缘线。另外测试环境湿度不要超过50%,否则误差会很大。

网友AE(2008-10-19):
可行

串电阻就行了

网友AF:
13楼乱弹琴

14楼: 测电压就必须用高压电阻分压了

电压太高了嘛,哈哈

14楼说的好,电压再高也是电压嘛

难道乌龟穿了马甲就不是乌龟了??

网友AG:
有没有接地点

没有接地点,通过分压用压控振荡器通过光缆传输

网友AH:
用霍尔元件

建议使用霍尔元件,测量其磁场强度。

网友AI:
PT CT,电力行业的都知道

网友AI:
电力行业一般使用两级PT CT,配变有PT CT,仪表内也有PT CT

PT、CT 的准确含义
CT,电流互感器,英文拼写Current Transformer,是将一次侧的大电流,按比例变为适合通过仪表或继电器使用的,额定电流为5A或1A的变换设备。它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似。也称作TA或LH(旧符号)。
工作特点和要求:
1、一次绕组与高压回路串联,I1只取决于所在高压回路电流,而与二次负荷大小无关。
2、二次回路不允许开路,否则会产生危险的高电压,危及人身及设备安全。
3、CT二次回路必须有一点直接接地,防止一、二次绕组绝缘击穿后产生对地高电压,但仅一点接地。
4、变换的准确性。
接线形式有:三相完全星形接线、两相不完全接线、两相差动式接线、两相三完全星形接线、单相接线。
要注意:电流互感器供测量用的铁芯在一次侧短路时应该容易饱和,以限制二次侧电流增长的倍数;
供继电保护用的铁芯,在一次侧短路时不应饱和,使二次侧的电流与一次侧的电流成正比例增加。
使用电流互感器应注意以下内容:
1)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在使用时绝对不可开路。使用过程中拆卸仪表或继电器时,应事先将二次侧短路。安装时,接线应可靠,不允许二次侧安装熔丝;
2)二次侧必须有一端接地。防止一、二次侧绝缘损坏,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3)接线时要注意极性。电流互感器一、二次侧的极性端子,都用字母表明极性。
4)一次侧串接在线路中,二次侧的继电器或测量仪表串接。
PT,电压互感器,英文拼写Phase voltage Transformers,是将一次侧的高电压按比例变为适合仪表或继电器使用的额定电压为100V的变换设备。电磁式电压互感器的工作原理和变压器相同。也称作TV或YH(旧符号)。
工作特点和要求:
1、一次绕组与高压电路并联。
2、二次绕组不允许短路(短路电流烧毁PT),装有熔断器。
3、二次绕组有一点直接接地。
4、变换的准确性
接线形式有:单相接线、V-V接线、Y-Y接线、Y0/Y0/△接线。
使用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以下事项:
1)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在工作时不能短路。在正常工作时,其二次侧的电流很小,近于开路状态,当二次侧短路时,其电流很大(二次侧阻抗很小)将烧毁设备。
2)电压互感器的二次侧必须有一端接地,防止一、二次侧击穿时,高压窜入二次侧,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
3)电压互感器接线时,应注意一、二次侧接线端子的极性。以保证测量的准确性。
4)电压互感器的一、二次侧通常都应装设熔丝作为短路保护,同时一次侧应装设隔离开关作为安全检修用。
5)一次侧并接在线路中
PT柜的作用:通俗的讲,高压柜屏顶电压小母线的电源就是由PT柜提供的,PT柜内既有测量PT又有计量PT(原先都是要求测量PT和计量PT是分开的,因为规范规定计量用互感器的等级要高于保护用互感器的等级,但现在如没有特殊要求也有不分开的,共用),都上屏顶的电压小母线,为其它出线高压柜提供测量、计量、保护用电源等;

网友AI:
10kv 35kv在电力行业是最常见的

网友AJ:
LZ是做高压漏电保护吗?

网友AK:
电流不是都说了0.5A左右吗?

电流不是都说了0.5A左右吗?

网友AL:
说说

用个变压器偶合后检测电压即可

网友AM:
试试

我觉得用线圈缠绕高压线通过类变压器监测电压电流更安全和可靠,只不过后级处理较麻烦一些

网友AN:
参考

直接测量法:
1)使用电阻分压;电阻是10M欧姆级,功率大;要特别注意绝缘封装包括你的焊接点都要严格密封,不然打火拉弧;
2)在分压点采用MOS管放大;接法类似射随器中三级管的接法;当然其它方法也可以试试看;注意加装稳压管保护MOS管;(这种方法测量不是很精确,但可靠性高)
3)如果是测直接信号(较稳定的直流信号,说不定使用运放也可以,但能否成功取决于你对运放的保护;应该可以较精确的测量;如果是稳定的直流信号建议在运放输入端加RC滤波和二极管保护等等)

注:
1)取样电阻应该使用多个功率大电阻(带有绝缘漆的那一种);在各焊接点使用环氧胶密封;不要忽略引线(使用粗大的高耐压的胶线);建议你参考一下彩电行输出高压包部分的工艺;
2)对MOS管或运放采取足够的保护;
这样你应该可以成功了;

网友AN:
你是测电流

没看清楚我以为你是测电压;
如果是测量电流使用电流表里面的分流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