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二极管特别烫的问题

楼主(2008-09-18):
请教,如图所示,DC24V电源,场效应驱动一0.3欧电热丝,4K频率,占空比不到30%,限流电感为100UH,请教如何使续流二极管不烫。现在续流二极管用的是肖特基的管子,并大散热片照样很烫。
降低频率电热丝达到功率,场效应导通时间一长电感容易饱和,起不到限流效果。
请教,如何不降低频率、不降占空比前提下,使此肖特基二极管发烫降低。
(为防止后面0.3欧的电热丝积炭短路,此电感感抗必须起一定的作用,保护电热丝及场效应)

网友A:
换个耐压高的二极管

没必要用肖特基

楼主:
回楼上的

这个是电流太大引起的发热,跟耐压高低有什么关系呢,60V用在这电压够了啊

肖特基导通压降低,损耗小啊!

网友B:
换用同步续流

换用同步续流。在肖特基上并一个30A以上的NMOS,要超低导通电阻的。然后用一个占空比比原来稍窄的脉冲来驱动这个NMOS。可以将发热极大降低。

网友C:
我很好奇你那个电感是怎么绕的?

如果忽略电感的电阻,其直流电流80A......

楼主:
回taoest

哎,您说的我不懂啊,
如果采用N沟道低端驱动方式,可我这个是负极搭铁的,电热丝负极必须接地的啊

楼主:
回Wxy8030

5楼: 我很好奇你那个电感是怎么绕的?

如果忽略电感的电阻,其直流电流80A......

磁环电感啊!!铁粉芯的

网友D:
4楼的方法可行,但需要同步时钟,挺麻烦的

L1不是限流作用,L1必须使用磁芯电感,电感不能出现磁饱和.

4K的频率,用220uH太小,起码22mH文波才比较小

网友B:
你不懂?

给你个图看看。

楼主:
谢谢老哥啊

我改用智能功率开关,让它自己过流保护吧,哎,可惜频率不能高,也就几十HZ行,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