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IR2103 使用问题

楼主(2008-09-18):
用 IR2103 驱动 MOS 管,拖动直流电机
先用低压(36V)试过,电机双向运转都很正常

后改成 300V 正式运行,刚上电时看到 IR2103 处有火花闪了一下,启动后不转,就断电了。后来不死心,想反向再试试,再次上电,还是有火花闪过,正向电机还是没转,改反向,电机转起来了,几秒钟后,就看到了美丽的烟花....

有没有大侠给点思路啊,头痛中.....

注:不会是电流超载(200W的小电机)、MOS管选得较大也不会热、也不会是上下桥的问题.....

楼主:
用的是 2103 推荐电路

感谢大家帮忙!

楼主:
我猜想会不会是 2103 买到了假货

网友A:
啊,好壮观啊,

有没有加PWM的?
是不是启动电流太大了?
马达启动电流,工作电流多大的?

楼主:
谢谢!

终于有人关心了

有用到 PWM
电流不大的,电机只有 200W, 管子用的是 10A,600V

楼主:
电机空载电流 0.3A

选用 10A 的管子是正好手上有

网友B:
呵呵,不烧才怪

呢的上面场效应管导通时,Vs上有300V电压,IR2103能耐300V电压吗?

楼主:
2103 不是 600V 的吗

IR2103 上下桥驱动,不是可以到 600V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