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自动贴片PCB上的MASK点怎么画?

楼主(2008-09-19):
以前没画过,请高手指教.

楼主:
是不是画个PAD,然后HOLESIZE设为0就行?

楼主:
有没有现成的库,哪位高手给我一个啊

neu_hrtem@126.com

网友A:
贴片加工定位基准--MARK的绘制

楼主:
直接画是在哪些层?画什么形状?

楼主:
看看我自己画这个怎样?

楼主:
重新传图片

楼主:
看看这个怎样

楼主:
可以用直径大约为1MM的表面焊盘?

"Mark点可以是圆形或方形焊盘,周围要保证一定的空旷度,即不能放置元件、走线、丝印等。"?

网友B:
呵呵LZ问的是MASK,不知道大家告诉他MARK有没有用

网友C:
画个表贴焊盘,然后将

阻焊层mask设置宽一些,大概+1mm就行,最好在mark点外加个正常铜膜外框一增加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