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使两个普通电话间能直接通话,用什么电路可以做到?

楼主(2008-09-19):
(无正文)

网友A:
加一个铃流发生电路即可

再加个控制电路,检测到任一方提话筒,便向另一方发铃流,对方提话筒后建立通信,再有任一方挂机则复位。

网友B:
供电:48V(低点也可以)串一个1K的电阻做电源

网友C:
哈哈,俺开始看电影了~~~~看部电影就睡觉……

网友D:
如3楼所说

最简单的办法:两个电话用两根线直接连接,一个24-48V的直流电源串联一个1-2K的电阻(大功率点的)接到两根线上(吧用分正负) OK

网友D:
5楼

上面所说的办法缺点就是没有振铃功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