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R1为何老损坏?寻求高手解决!

楼主(2008-09-20):
图中电路是监控摄像头视频输出电路,在客户正常用使用中,R1经常损坏开路,电阻表面已经炸开,有的连同D1D2NIM2267一起烧毁,有的连接R1的铜皮都炸开,真是措手不及,此问题是摄像头普遍存在的问题,所有厂家的视频输出电路几乎相同,但又不知道如何防止,或者增加保护电路,寻求高手解决!

原因分析:客户设备:监视器带电漏电?雷击?接电源进去?
可客户确实是在正常使用中损坏的,表现为监视器无图像.此故障在产品保修期内占40%.有时跟本无法跟客户解释清楚,客户声称:我明明是用的好好的,这几天也没有打雷或下雨.真的措手不及.苦闷!

网友A:
先把R1右移

楼主:
R1是实际中的接法

R1在D1D1后面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视频上

200欧姆的0805引长线输出,TNND就容易坏,,,,

很期待高人给我分析什么原因

网友C:
0805一般是1/8W

  75R大概也就允许40mA电流,建议使用大封装的电阻

网友D:
如果是打雷的,用D1 D2 NJM2267也得坏,

如果是打雷的,用D1 D2 NJM2267也得坏,可能存在电容迅间的放电问题,

网友E:
r1功率

R1电阻0805的功率太小,一般1/8或1/10的,满幅输出就可能烧R1

网友B:
关键是正常情况下功率是没有问题的——

就算短路时可能会坏,可现场装在那儿也没人动啊,我就很觉得奇怪怎么老是会坏了......

现在还没测试这个地方或换个1W的直插电阻如何......

网友F:
视频输出?

1、视频输出?频率多少?用这样大的电容容量?
2、是静电等搞坏的,可多考虑(与功耗关系不大)
3、视频是否是6.5MHZ?是否可以用小电容容量(高压),加更适当的过压保护

网友G:
用两个150欧姆并联就过得了.

楼主:
问题是D1和D2一同烧焦

有个别机型接了D1.D2的会连同D1.D2一起烧焦,D1.D2为0805封装,可排除客户从视频接电源进去,也排除雷击,因为秋季时根本没有打雷的天气.现在新排的PCB板改用75R/1206封装的,正在开始使用中,期盼能解决此问题,相信过段时间就有结果,如能通过,即时告诉大家.请关注,相信这个问题也有不少工程师们关注,只是大家都没有提出来.

楼主:
自己分析

客户设备漏电我觉得不太可能,但也不敢肯定,因为75欧视频线外的屏蔽层都是摄像机与设备接地,也就是摄像机的地线跟设备地线是相通的,没理由会烧信号线路吧?

摄像机采用电容形式输出,客户设备一般也是采用电容耦合输入的,搞不懂哪来的瞬间的大电流,R1一般是表面上炸开形式,眼睛可以看得很清楚.

网友H:
可能是工程安装时布线不当引起的

比如与大功率的电力线平行布线,引起的感应电压过高...

网友I:
总之我建议换大功率的R1

我认为是功率不够的原因,现在用的可能是1/8W的,建议换成1/4W或1/2W的

网友J:
D1、D2坏得更多还是R1坏得更多些?

如果是R1坏得更多,那是NJM2267过压。
要是D1、D2坏得更多,那是视频输出蹿入的过电压。

摄象头的供电,往往是与同轴线一同敷设的,过压原因会复杂些。

网友K:
输入、输出插反的可能性如何?供电系统的隔离或漏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