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接收数据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2008-09-20):
我是个新手,现在正在研发一个项目,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问题是在数据传送方面,我用的是加速度传感器,MCU是合泰的,传送方法是SPI,由于合泰的仿真器不能用外部电压,所以只能用他最低电压5V,而传感器的工作电压是3V,所以IO口我外接了一个电阻和一个3V的稳压管,碰到的问题是:但数据接受的时候,我把 IO口设置为输入,然后去判别IO口的状态,问题是当IO口是高电平时(测量出是 2.7v),按道理在仿真器里识别应该也高电平,可是我仿真的时候却是低电平,是为何道理?始终不明白,软件编程当中我也设置了IO输入和输出的初始化,外接短路不知道有没有错(如图)?请高手指点!~~~比较急~~~~~~~~~

网友A:
5V电平,2.7V可能不认的哦…………

楼主:
啊?为什么啊?

2.7V还不算高电平??

楼主:
顶下~

麻烦高手来指点一二啊 ~~~~~~~~~~~~~~~~~~~~·

网友B:
如图可以去掉3V稳压管试试,有4.7k的限流烧不了的。

楼主:
谢谢咯~

现在问题解决掉了,呵呵,是电压不够高~我给传感器的电池电压太低了,用稳压电源就解决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