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电电路

楼主(2008-09-20):
(无正文)

网友A:
运行时是分开的?你的意思是放电时短在一起?

十个板的负载或者说自放电时间是否一致,如一致可以,放电时穿上合适的电阻就行。

楼主:
是分开的.

楼主:
PCB板是一样的.

10连板在一起放电,电容是一样的,但放电时间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如果我想接LED灯来显示是否放完电呢.如何做呢.
          谢谢!

网友A:
串两个个功率电阻+高亮led,电流控制在几百个微安就可。

网友B:
可以一起放电,但要限流。

时间略留余量即可。

楼主:
计算放电时间

知电压电阻如何计算放电的时间,放电使用的电阻一般为水泥的好还是碳膜的好呀?

网友B:
用电阻放电的话,当然是水泥电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