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楼主(2008-09-25):
想请教下使用protel画pcb时 在那个层画某个形状可以阻止该区域铺铜

楼主:
但是

但是keepoutlayer层一不小心的话 还必须要把它删掉 要不然生产的时候就会改变板的形状啊

楼主:
追问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楼主:
追问到底

应该有用protel有经验的人知道啊 麻烦下 指点下吧
比方说在画螺丝孔的时候 那个螺帽就要留点地方不能铺铜 但又不是keepout层 因为那样还要删掉 不然生产出来的就会被切掉

网友A:
你先把孔做得比实际的大

你先把孔做得比实际的大,铺完铜后再把孔改小就可以了

网友B:
rule

在螺帽中央放一个小焊盘。并且给他一个CLASS或者net。
然后设置规则,规定铺铜与该类目标的安全距离为你需要的螺帽位置大小。

网友C:
re

你先加keepoutlayer再敷铜,然后再把keepoutlayer删掉不久可以了

网友D:
这个

想一步到位,想偷懒是不行的噢

网友E:
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是不行的

这些东东只是一个技巧方面的东西想一口吃成个胖子是不行的.

要不然就在你要铺铜的层面去画个圆.或者是干脆把安全间距设置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