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求助

楼主(2008-09-25):
(无正文)

网友A:
占到位了.

回楼主,不用变压器你可以用电池供电.(不知道你是不是想问不用线性变压器而用开关电源.但我的理解是开关电源也要用开关变压器.所以说只能用电池).
另外一个问题你是想问阻容分压吗?用阻容分压供电电流是不能做得太大.

网友B:
建议用电池供电,安全,用变压器不方面,阻容降压安全系

网友C:
唉,生命可贵....

小命要紧哦~~~

LZ不会跟变压器有仇吧?连命都不要了????

楼主:
感谢几位的热情答复

开关电源也要变压器的呀 ,我湿感觉用电池太浪费了,所以想做个电源,,以前下载了以个专门的电源电图图集。但是硬盘中毒了。被我直接格掉了。,各位如果有DC3V的电源麻烦发一张。谢谢了                 另外一格问题可能我说的不太清楚。是电路当中常有用电容电阻降压,那我们用的市电电流一般市多少 。降压以后。电流市不是也跟着降低了。

网友D:
用充电电池就不会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