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08-09-26):
电磁炉 的几个小问题?

1,买了个 大电磁炉,找遍附近所有商场,都没有电磁炉的铁质平底锅卖,

只好在家里的锅 一个一个实验,其中只有2个放上去“不会报警”,

但是 拿 磁铁 试了一下,竟然都不是铁的,

为什么能使用呢?效率高不高呢?

弄不好,会不会不省电,还比煤气 多花钱?

2,还买了一个 煮茶的 小电磁炉, 配套了一个铁锅,

奇怪的是我拿 磁铁 试了一下,只有锅体是铁的,锅底不是铁的,这是为什么呢?

望各DX不吝赐教!请详细一点,最好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A:
学习了,还是不买电磁炉好感觉

网友B:
明白了

电热炉是我湘江电器采用欧洲先进技术研发的一款新型炊具。运用最新的微电脑技术,结合模糊逻辑原理的新型人性化接触式开关设计。在使用过程中有多种烹饪功能设计:炒、火锅、煎煮、汤粥、煎烤、慢炖保温等6大功能。
   *不挑锅、适用任何平底的厨具:高压锅、紫砂、瓦锅、炒锅、铝锅、不锈钢锅、耐高温玻璃锅等,且火力分布均匀合理,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健康环保,更适合家庭主妇,繁忙白领等各类不同的人群。本产品在烹饪的过程中没有明火,不会产生有害气体,也不是以磁场来产生热效应造成强大的辐射,而是采用乌金发热来实现烹饪,既健康又卫生,是时尚家居不可缺少的理想厨具。

网友C:
电磁炉随便用

不发热不给钱.

网友D:
电磁加热原理

电磁加热原理

电磁灶是一种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将电能转换为热能的厨房电器.在电磁灶内部,由整流电路将50/60Hz的交流电压变成直流电压,再经过控制电路将直流电压转换成频率为20-40KHz的高频电压,高速变化的电流流过线圈会产生高速变化的磁场,当磁场内的磁力线通过金属器皿(导磁又导电材料)底部金属体内产生无数的小涡流,使器皿本身自行高速发热,然后再加热器皿内的东西.

楼主:
能用陶瓷的,恐怕叫“多功能炉”好点

记得高中物理曾经说过 涡流,如果不挑锅,个人觉得不能叫电磁炉了,陶瓷的
如果有电磁炉功能,恐怕也只能叫多功能炉了,
就如图纯牛奶一样,名目繁多,哪家是纯牛奶真的很难说,

只是为什么磁铁 磁不住的都能用呢,我觉得 答案可能是 和现代的复合材料有关,只有能产生足够大的涡流就可以了,估计材料学的DX,来21IC论坛的比较少而已,
都是我猜的,随便讨论一下而已

干脆拆开算了,反正也只是拿来蒸食物,和煮开水,其他炒菜啊什么的,不太好用,还是煤气炉炒菜好些,
附图片,是真正的电磁炉,而且质量也很好的,连线圈都比较粗的

楼主:
好歹我也是学电子专业的,只是通信而已,还是请不要忽悠

先感谢楼上们的热心答复,thanks

好歹我也是学电子专业的,只是通信而已,还是请不要忽悠我了吧,

只是想学点知识而已,看来又要回家慢慢翻书了

网友E:
未来世界将会有一种通讯炉问世

无线充电器已经有了,很久将来无线通讯炉为什么就不能有呢?哈哈,通讯专业的任重而道园哦

网友F:
电磁炉,太简单了啊

网友G:
电磁炉好东西啊

真是人类发明的壮举

网友H:

不挑锅、能用陶瓷的。就是发热盘的那种就这么简单。非要说电***炉,与电饭锅发热盘一样的只是加了功率控制器。省电才假把发热盘加热要多久?做完饭后发热盘的于热用在那里?

特别是运用先进的储热技术,即使炉体停电后尚可发热30分钟以上,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节能高达30%以上

网友I:
楼上说的不挑锅是骗傻瓜的

我岳父就是这样的傻瓜,买了一个,操,本质就是一个电磁炉,上面加一大块铁。使用的时候电磁炉加热铁块,铁块再加热上面锅。
所以啊,开始使用的时候加热不快,因为要加热那块铁。停电以后,那块铁的余热还能烧热一壶开水呢,这不是浪费吗?而且,使用完以后很危险,铁很热,但是没有明火,谁的手放上去,就成烧猪蹄了;放块抹布上去,就成纵火犯了。

网友J(2009-03-20):
顶!

真是铁板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