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27):
我现在有一个PIC16F873A的芯片,芯片资料上说供电电压在2V_5.5V之间,我现在要驱动LCD,控制芯片是S6B0724。由于S6B0724的工作电压是3.3V,于是我把单片机的供电电压也降到了3.3V,现在单片机的高电平就是3.3V左右,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以前PIC16F873A都是用5V供电的。高电平5V)

网友A:
不会有问题

网友B:
Wide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2.0V to 5.5V)

网友C:
有问题

PIC16F873A的工作电压是4V~5.5V。
PIC16LF873A的工作电压才是2V~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