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封装 IC 受潮,怎么处理?

楼主(2008-09-28):
软封装IC受潮,怎么处理?

我的一个 GE 的2.4G数字无绳电话,因驱动液晶的 软封装IC 受潮,导致显示字符缺划,拆开,用烙铁烤一晚上,就好了,但装上后半天就又不行了,烤干后马上往软封装黑胶上涂一层703硅胶也不管用,

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A:
缺划的毛病多半在连接斑马粘纸处

网友B:
先彻底烘干,然后用环氧树脂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