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8):
在TXD,RXD添加状态指示灯,如图,高电平LED亮。
但是发现没有数据传输时灯常亮(原因总线空闲时高电平),想改为灯常灭,即低电平LED亮,则有数据传输灯闪烁,不知线路不变直接换三极管可否,如2楼图

楼主:
续1楼图

板子线路不变三极管直接替换为PNP不知可否,有人帮忙分析一下吗?

楼主:
由于现在手头没有PNP三极管所以请大家在原理上分析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A:
基本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典型电路,可以用的

网友D:
关键是看IO的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