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卡拉OK杂音太大

楼主(2008-09-29):
DVD, ADC, AN, dc, ic
请教:
1、DVD播放中唱卡拉OK时杂音太大,关掉卡拉OK功能(软件),或者话筒拔除时正常,本机器有评分功能,请问是不是话筒灵敏度过高引起。
2、本机采用zoran方案,带progic two功能,将外接2声道通过ADC进入主芯片,卡拉OK也如此。
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网友A:
先判断是什么类型的噪音

如果是话筒灵敏度问题,表现应是易自激啸叫或明显的沙声(白噪声)。

楼主:
不是

没有啸叫声或回输叫声,也没有沙沙声。是很沉闷的低频声。

网友B:
检查下话筒,以及话筒放大电路,包括PCB LAYOUT,

没见到实物,只能纸上谈兵。

网友A:
如果是工频交流声,主要来自传输线或放大器地回路的设计

网友C:
话筒取样频率太低

ADC之前要有低通,频响不好,唱起歌来像牛叫声,当然沉闷。

楼主:
ES7240

可能选择的方案有问题,ADC不知道有没有门限关闭功能,低于那个阀值的噪声静音掉就好了。我不懂软件,ES7240(ADC)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