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沟MOS管作高速开关100K的驱动电路,附图

楼主(2008-10-07):
这一块已经搞了两个多月,都想放弃了,想着用三极管做吧,电流小就小用吧。
但心又不甘,才100K都达不到。。。

先说下设计要求,必须要用PMOS,因为是HIGH-SIDE。
正常24V的开关,电流不超过1A,所以选用60V的管子STD10PF06。
管子是暂定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试验过多种方案:
6N135/6N139直接连MOS管,
6N139接图腾柱接MOS管,
6N137接74LS07接图腾柱接MOS管,
TLP250直接连MOS管。

可实验的结果都是在负载电流小的时候(小于100mA),MOS管的关断速度很慢,导致开关速度只能达到几K。难道负载电流一定要很大,才能顺利关断?

还有我使用TLP250接MOS管,图中是HCPL3120,还是存在上述问题,电路上有什么错误呢?

楼主:
6N137接74LS07接图腾柱接MOS管

网友A:
mos 栅极对电源并一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B:
是PWM驱动吗?不知道你是如何测的关断时间(大,小电流时的区

你可以把驱动电路的上下管改为共发射级结构.这样可以保证充放电电压低,电流大.

网友C(2016-04-17):
yamaki  兄,请问后面有找到解决办法了吗?可以做到高速开关?

网友D:
测的是哪里的速度?
关断靠后端负载拉,慢很正常。

网友E:
别说100KHz,就是翻个两番也是可以的。
推挽驱动前面加上三极管施密特整形,开关速度会很快。
前段时间刚发过一个类似帖子,600多千赫输出还是方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别说100KHz,就是翻个两番也是可以的。
推挽驱动前面加上三极管施密特整形,开关速度会很快。
前段时间刚发 ...

对12V 供电的10mA恒流 240欧电阻负载,进行20Mhz的旁路开关,尽量输出方波,

请给些建议
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对12V 供电的10mA恒流 240欧电阻负载,进行20Mhz的旁路开关,尽量输出方波,

请给些建议

没看明白,“20Mhz的旁路开关”啥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看明白,“20Mhz的旁路开关”啥意思?

将电阻二端联通

网友F:
有观察栅极波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将电阻二端联通

很简单吧?

施密特整形,9018短接负载不行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吧?

施密特整形,9018短接负载不行么?

谢谢,我试试

网友E:
刚才画了个图,你可以参考一下,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1570352-1-1.html

网友G:
这样的电路也能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