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检测到勺子放到盘子里?

楼主(2008-10-07):
单片机如何检测到勺子放到盘子里?

盘子就是家庭用的那样大小,勺子柄套一块强磁铁,
1:盘子部分用什么传感器呢?
2:如果绕几匝线圈的话,如何设计呢?
   因为磁感应产生的电压很低,也不知道怎么放大,
   才能让3.0v的单片机检测得到,单片机电池供电,
   有0.7v的压降范围,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知道中国人最早发明的指南针什么形状的吗?

勺状!

楼主:
呵呵,ls一直很高深,可我不明白啊

网友B:
盘子特制且勺子为金属制品无需什么磁铁之类

    所谓“特制”就是要沿盘子边或需要的检测面边沿嵌入一个线圈,然后用合适的振荡电路驱动,当金属物质(无论是否导磁体)靠近线圈时,电路振荡频率会发生变化,检出这种变化即可。这个原理也是金属探测器的原理。
    如果是非金属勺子才需考虑采取嵌磁铁的方式,原理类似,但结构和工艺不同,相关应用是超市里的磁性防盗贴,但检测精度不如前者,勺子靠近就可能误报了,所以应尽量采取金属探测的方法。

楼主:
谢谢,chunyang

就是在盘子下面绕铜丝的想法,
震荡电路,检测频率这个方法还没头绪!
我上网查查,谢谢啊!

楼主:
chunyang

金属探测器,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有一个要求忘记说了,就是如何检测勺子运动(就是一般的吃饭动作)
 还是勺子静止呢?--金属探测器恐怕就不行了吧!

 用运动导体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产生电动势如何实现呢?
估计产生的电压很低,不知道如何放大,郁闷!

网友B:
你把问题想歪了

    金属探测器法的灵敏度可以调节,控制得当,当然可以区分出金属勺是否放置在盘面上,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前帖中推荐用此方法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的检测精度。既然可以判断出勺子是否放在盘面上,其它的难道还有问题吗?

楼主:
这样

  我检测到,
 1:勺子在盘子上不断变化,就放音乐;
 2:勺子拿远离盘子,或者勺子放在盘子上静止不动,我就
 停止音乐;

  所以,金属探测器估计难以实现我的要求。呵呵

  用线圈的方法又不知道如何实现,郁闷!

网友C:
用计算机视觉技术

网友D:
嗯.... 雇个民工.

网友E:
那就简单了,只检测运动有无. 搞个线圈,勺子上弄磁铁

当勺子运动时,线圈就会产生感应电压, 把这个电压放大,然后通过快触发慢释放的延时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00,是啊!

我就是这样考虑的,用铜线饶了十几圈,
如果产生电压几毫伏的话,再考虑3v单片机压降0.6v的话,
放大电路都没办法设计,郁闷!
  因为三极管导通电压也要0.3v,或者0。7v啊

网友B:
楼主应该一开始就清楚、详细的描述自己的设计需求

    否则是在耽误别人的时间!

    楼主现在才招供出来的设计需求实现起来反而更简单,圈圈说的方法不错,发电机原理即可,比静态检测容易多了。

楼主:
电路

这样的放大电路,也不可行!郁闷
主要是线圈产生的电压太低!

楼主:
不好意思,刚开始描述错了。。

chunyang:哎,刚开始描述错了,大哥别生气啊。。。

  其实线圈的方法我试过,没有成功的。

网友B:
用运算放大器放大微弱信号

线圈也不是十几圈就够的,细漆包线,百圈甚至千圈量级,圈数越多,对放大器的要求越低,成本也自然越低。

网友D:
唉,为什么非要用线圈呢?

应该考虑用霍尔元件 + 钕铁硼磁铁

网友E:
霍尔元件当然也可以,不过我估计面积大时灵敏度不如线圈

网友F:
买个探雷器放盘子底下。

探雷器就是 考古上用的那种可以看看哪里有铁的。
不知道能探测到金子银子不。估计不能,可是好像是听大学里教哲学的那个教授说可以。

楼主:
准备先上霍尔,有空再试线圈

但是霍尔找不到 3v的啊,晕
谁给推荐一个型号

网友G:
楼主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

不知道的话去学**算放大器

网友A:
搞一个或多个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勺子转动时产生的震动

软件上过滤掉其它的震动产生的噪声。

-------------------------------------
俺之前关于指南针的帖子只是个玩笑,与楼主的课题无关,因为LZ的描述让俺想起了勺型的指南针,哈哈哈。。。。。。。。

网友B:
用霍尔元件的成本远高于线圈

网友H:
什么勺子?

形状如何?
什么盘子?
形状如何?
什么动作?
如何动作?

这是直接影响检测手段的问题。

网友I:
关键在于盘子是什么材料的

关键在于盘子是什么材料的,如果是铁的(磁的)就不能用线圈.

楼主:
hi

chunyang:
用霍尔元件的成本远高于线圈
  绕了10几匝,检测不到信号!
  线圈绕几百匝,应该有电压出来吧,再试试!

sxggj:
      楼主知道猪是怎么死的吗?
    被我气死的吧,^_^
iC921 :
haisizzm
   什么勺子?
   什么盘子?
   形状如何?
   什么动作?
   如何动作?
  普通不锈钢勺子(手柄有强磁)
  盘子--pp材料的塑料
  所谓的勺子运动--就是一般人拿勺子吃东西,勺子的来回运动:-)

网友J:
碰上调皮的小孩子,楼主的创意就玩完了.

他把盘里的菜往地上扔,却不往嘴里送咱办??

网友K:
儿童快乐吃饭机

......................

bu yong wo shuo le ba

hahahaha

网友L:
可以用THS119,线性霍尔。

曾试过在600~700的钕铁硼磁体中,外接放大电路,
输出电压1.6~2.5V,还是有区分度的。
不过那个磁体已经相当不安全了,至少我的两张磁卡
几次都被它报废,如果戴表吃饭。。
呵呵。。估计会有点问题。
可以在霍尔后面加个仪用放大器试试。

网友L:
我做电机的。。

to doob:
我用的强永磁体做直线永磁同步电机磁相位检测,
紧贴永磁体,不过做试验的时候发现,
特斯拉计10CM左右就开始有变化,不过永磁体磁性太强,
肯定不安全,一般铁磁工具,小扳手之类的,吸进去
就很难抠出来了。。。
弱一点的磁体我没试过,不过距离一定小些。
如果对动作要求不高,能不能在盘底背面贴个应变片。。。

楼主:
应变片?

cauhorse:
  应变片,推荐个型号,怎么用?

1:线圈感应,没调出来;
1:用霍尔试过,几毫米的距离,不可行!
2:金属探测器,比较难调,调出来几厘米的距离。
   不知能不能更远点;

  几天下来,头发都白了,做个东西出来真不太容易啊!

网友M:
你的调羡要是定做的话,事情就简单了

强磁钢放在柄上不好办,嵌在调羡底部呢?信号就强多了
工艺上可用Φ3x0.5的稀土强磁片在做调羡时注塑在里面
食用餐具塑料注塑温度<250℃,稀土强磁温度可>250℃
在机械强度上设计时应保守点,因为使用对象是小孩
几十块音乐芯片大合唱,会不会有损小宝贝的音乐细胞哇?哈哈
看来要做无线通信才行,宝贝王坐在接收终端......晕,眼角一扫不就结了嘛

网友N:
...

1, 可不可以用MCU的AD. 速度跟不上加电试试.
2, 既然盘可以定做, 那装上几个红外对管行吗? 成本低. 和线圈一起2条件判断.

网友O:
压力传感行不

楼主:
头痛

没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方案吗?

网友P:
3V A3212

贵点 5元/片

用A1212 可以检测 靠近(放进盘子)  离开(拿走)

不过还是用金属探测原理简单。。

网友L:
应变片看来也是不成地。。

不过就是把钕铁硼按碗底下。。。
食物。。孩子的脑袋。。
在强磁场下,会不会有影响。。
洗这个碗也不好弄,得跟其它
东西分开洗,搞不好还得摘下手表。。

楼主:
霍尔,金属探测器 检测我都做过实验,都可做到

现在的问题是: 检测距离太近?,达不到要求!

楼主:
霍尔,金属探测器方案我都实现了

就是检测距离太短,达不到实际的要求。
因为霍尔都没有长距离的,金属探测器又很难调出长距离的!
晕!

网友Q:
楼主是保姆

楼主是保姆

网友R:
哎,线圈细点,圈数多点,用个普通运放也OK拉,做I-V转换。

楼主:
xie

oufuqiang:
 线圈细点,圈数多点,用个普通运放也OK拉,做I-V转换。

  大概说说参数吗,我按你的参数再试试,加运放,I-V转化
怎么做啊?

网友R:
Operational Amplifiers

PH217 Lab 8 - Operational Amplifiers
(1 week)[BLOCKQUOTE]
click the title to download pdf[/BLOCKQUOTE]Objectives: Learn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op-amps. Construct and analyze several op-amp circuits. Recognize limitations of real op-amps. Hints and Precautions: Make sure the V+ (pin 7) and V- (pin 4) of the 741 are connected to +15 and -15 volts respectively. Use short wires and shielded (BNC) cables as much as possible to minimize high frequency noise pickup. Install 1 m F capacitors from the power supplies to ground near the op amp to filter noise on the power supply lines. Check the pin diagram below for proper connections. The diagram is a top view.
Procedure:
1. Inverting amplifier
Construct an inverting amplifier using a 741 op-amp with a 1 k W input resistor and a 10 kW feedback resistor. What do you expect for the voltage gain? Input a 1V<SUB>pp</SUB> 1kHz sine wave with no DC offset, measure the gain at a few different frequencies (measure every decade as we did in the RLC lab) and record the results. In particular, how high in frequency can you go without deviating from what you expect? What happens at very high frequencies?
2. Summing amplifier
Construct a two input summing amplifier using a 741 op-amp with 100 kW resistors for both input and feedback resistances. Using your function generator and a variable DC source, generate a few different input voltages and measure the output. NOTE: You can make a variable DC source by connecting one end of a 10 KW potentiometer to 5 V DC, the other end to ground, and taking the variable output from the wiper.
Does the output agree with what you would expect? What is the voltage at the summing point? Change one of the input resistors to 50k W and re-measure the output for the input voltages used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section. How does this modification change the output? Is this consistent with what you expect (check the textbook)? 3. Non-inverting AC Amplifier
Construct a non-inverting AC amplifier using a 741 Op-Amp (see diagram below). Select values of resistances and capacitance to give a gain of around 10 and a breakpoint frequency of around 100 Hz (NOTE: You probably won’t be able to get exact values for gain and breakpoint since our selection of component values is limited and the tolerances are quite wide.) Measure and record the gain in decade frequency steps from 10 Hz to 100 kHz. Did your circuit performance meet your design requirements? 4. Current to Voltage Converter - Application to Photodiodes
Construct a current to voltage converter using a 741 Op-Amp. Record the output signal (scope trace).
5. Relaxation oscillator
Construct the circuit shown below using a 741. Use a variable resistor box for the feedback resistance. Does the waveform have the expected frequency? Measure the frequency as a function of the resistance in the feedback. What is the duty cycle? What are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voltages measured? Draw a representative output.
6. Op-Amp non-ideal behavior - Nulling the offset
Construct an inverting amplifier with a gain of 100 and an input impedance of 1 kW using a 741 Op-Amp. Ground the input end of the input resistor and measure the output voltage. The measured output voltage is an amplified (by 100) offset. To correct for this offset, install an offset null circuit per the diagram shown in the 741 engineering data sheet (bottom of page 1). Measure the change in output voltage as the null potentiometer is varied across its range. Adjust the null potentiometer for an op-amp output voltage of 0. Save this circuit for the next section.
7. Op-Amp Integrator (Low Pass Filter)
Using the nulled op-amp circuit constructed in the last section construct an integrator circuit using values of 100kW for R1, 10MW for R2 and 0.01m F for the capacitor. Use the function generator to inject sine wave AC input signals over a wide range of frequencies (every decade again) and record input and output levels. This circuit is very sensitive to input signal DC offset so, if the output is saturated at either + or – 15 volts, adjust the function generator DC offset until the output reference level returns to zero. An alternative is to add a 1m F blocking capacitor on the input to remove the DC level.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put and output levels? What is the role of the 10MW resistor in the feedback path? Remove it and see what happens. Observe the integrator outputs for different input waveforms (triangle and square wave). Record the input waveforms and resulting output waveforms. 8.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
Construct an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 following the circuit shown. This is an amplifier designed to reject common mode signals (i.e. signals that appear on both input leads) that often interfere with, or even obscure, the signal you are trying to amplify. Choose resistor values to give a reasonable overall gain (around 10) for the input amplifiers and a gain of 1 for U<SUB> 3</SUB>.
Test your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 to see if you met your design goals. Inject a 2 V p-p high frequency AC signal into both inputs and record the output signal. How far was the input attenuated at the output? Now inject a 1 V p-p 1 kHz signal with no DC offset to one of the amplifier inputs and ground the other input. What is the output level?
One quick way of testing for common mode rejection is to place your fingers on the inverting and non-inverting inputs and see if the noise you inject is ignored (yes, you make a pretty good antenna for noise signals). Of course this isn’t a good idea if you are using FET op-amps with no protection circuitry. You could end up destroying your circuit.

网友R:
IV转换应用于电流互感器

http://www.marcspages.co.uk/tech/ctcombin.htm

网友R:
OPAMP的几种应用

页面简陋了点,不过内容不错的。
http://hyperphysics.phy-astr.gsu.edu/hbase/electronic/opampvar.html#c1

网友S:
简单处理

勺子上嵌入一个非接触式ID卡,盘子上装一个读卡器及逻辑电路,当勺子不停动时,读卡器就不停的读卡,用逻辑电路驱动音乐芯片启动;当勺子放在盘子上时,读卡器只读一次卡,逻辑电路不动作,音乐不播放;当勺子远离盘子时,读卡器不读卡,逻辑电路也不动作,同样音乐也不播放。
同时,非接触ID卡可以做成多种形式的,可以安装到勺子上。

楼主:
谢谢

oufuqiang:
  谢谢,很全,很实用!
jonsun:
  谢谢, 很贵,不划算!

网友T:
LZ你搞机器人吗

LZ你搞机器人吗

网友U:
re

不闲大的话,弄几个干簧管上去。只要分布合理,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hi

zhaoyingf:
 LZ你搞机器人吗?

 doob:不搞,简单玩具而已。。。

l30439129:不闲大的话,弄几个干簧管上去。只要分布合理,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doob:试过干簧管,距离也是很短,满足不了!

网友V:
试试CAP sensor

试试CAP sensor

不光金属上去感应,用手去抓也感应得到.
也便宜,最多两块钱.

网友N:
重申我的观点

把一排红外对管装碗沿上, 形成一排对射红外线. 碗里用线圈. 多条件检测.

这样距离可以到碗口了. 也可测量运动

不知LZ要距离多远

网友W:
估计chunyang和computer00都不忍心看这帖子了

估计chunyang和computer00都不忍心看这帖子了。
自己不想手工绕线圈就拆个非接触式IC卡的线圈借来用用,50楼也死不瞑目。
交流问题却老是想着用直流放大器来解决,就不会想到用交流放大器或是仪表放大器么。

网友E:
搞三个线圈,互相垂直安装,不管你勺子怎么运动都能感应

线圈搞多一点,在几十cm的范围内,产生几十mV的电压肯定是很容易的。

网友X:
使用感应按键的原理

可以使用感应按键的原理,是一个震荡电路,手触摸时相当于电容变化,然后检测点电压变化,用AD转换。盘子和勺子上各有一个铁片,勺子放在盘子里时,电容变大,引起某点分压变化。

网友Y:
试试红外

发射红外线然后测量回波时间得到距离。 通过距离判断是否开启音乐。

网友R:
呵呵,越弄越复杂

网友Z:
换个方法

称重吧

楼主:
切,越来越离谱!

网友AA:
用运放做个0.2V 的电压比较器

用运放做个0.2V 的电压比较器,小于0.2V输出低,高于0.2V输出高;然后给单片机

网友AB:
电阻应变计

放碗下称碗,勺子动则称出来的重量不稳,不动则重量稳定,很容易判断

网友AC:
创意不错

努力!

网友Y:
。。

68楼
“电阻应变计

放碗下称碗,勺子动则称出来的重量不稳,不动则重量稳定,很容易判断”

碗里应该还会放吃的吧 吃着吃着 重量就不稳定了吧!!!

网友AD:
用电容式感应就可以了

网友AE:
用电容式感应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只要是导体都可以检测到,很方便的,灵敏度很高

楼主:
老大们,距离至少要4-5厘米啊

 兰天白云:
  电阻应变计
 桌子晃一下,就能检测到,与实际要求不符!
008ming:
    用电容式感应就可以了
    能有4-5厘米的距离吗?

网友AF:
有点意思

这个做成产品应该没什么市场吧,最可靠的还是在勺子里镶个磁石吧,垫盘子的垫子里放霍尔器件。

网友AG:
搂主不妨听听的办法

还是用电磁感应原理。勺子相当于磁芯,盘子里做线圈。下面来详细说明。

网友AG:
1.关键原理

    把盘子底分成几n个格子,随便你什么形状。沿每个格子的边沿绕制线圈。要求如下:使得磁芯约束的磁力线在每一个小格子里所穿过的线圈匝数都相同。最简单的绕法就是:首先选择所有格子的组成的最大图形的外框开始绕线,每绕一次就从中累加去掉一个格子,直到去掉所有格子为止。
    如果把盘子和勺子当作一个磁芯电感,那么勺子每换一个格子电感量都会变化一次。而且勺子快越网格边界的过程中,电感量也是连续变化的。

网友AG:
绕法补充

    上面说的绕法能检测出勺子所在的位置。
    如果只要检测勺子的移动,那么可以用更简单的绕法。

网友AG:
2.关键工艺

    搂主肯定不希望做个线圈漏两个线头然后粘在盘子上吧。我们参考非接触式IC的原理。把盘子上的线圈做出闭合的回路。作盘子的时候就把线圈做到里面去,盘子外面不漏任何接线头。和以前的搪瓷制品差不多。
    盘子用的时候下面放个特制的垫子。信号检测和处理电路就放在垫子里面。信号检测传感器就是垫子的一个大线圈,大小和盘子里的最大的线圈重合。
    这样当给垫子里的线圈加上中高频信号的时候,盘子里的线圈相当于加在磁芯(勺子)上的磁场放大器。磁芯在不同的格子里就够不同的放大倍数。检测线圈上的电压峰值就被放大不同的倍数。
    信号强度不是问题,提高频率和线圈匝数很容易解决。
    只是勺子必须是塑料的,因为磁芯用上千度的高温加热几乎会失掉全部磁性。

楼主:
谢谢,bfss

不知试验起来复杂不复杂?
1:一个线圈是放大磁信号;
2:一个线圈检测磁信号,另外一个高频电路对吧?

 没有具体参数,我怕很难试验出来。。。。

网友AH:
最优的办法

很简单嘛,放入勺子是请按确认钮,哔的一声就是放入,否则就是没有放入。然后在看看是否真的放入了,免的那个小子,瞎按钮。优点,保证就业率,缺点,每卖一个盘子要跟一个人过去。

网友AI:
你们想得太复杂了!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用称重法,用重量变化来检测是否勺子放到盘子上,然后通过定时检测来判断勺子是否运动,就这么简单,要是电路想更简单,用压电片,然后放大,进去检测就可以.

网友AJ:
金属探测器,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金属探测器,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AK:
我只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那个桌子也是金属的,怎么办?

网友AL:
别钻牛角尖了

别钻牛角尖了,在附近的桌面上设置一个带显示的服务按键就可以了(飞机上都是这样设计的)。或者用桌面文字提醒顾客,用完餐后将餐具放置在特定装置内,这样就可以简单又经济地知道顾客用餐的状态了。

网友AM:
称下重量就出来了

网友AN:
四楼的方法不错

不过我有个本办法,不知道行不行,就是称重…………嘿嘿

网友AO:
防盗器上常用的磁开关

这个灵敏度还是非常高的,成本也低。怕一个不够多装几个!

网友AP:
可以用运放放大

可以用运放把电压信号放大。或者如果有用单片机的话,attiny26有内置的放大电路。

网友AQ(2008-11-20):
我给你一个型号

我觉得线圈的方林比较麻烦,生产工艺复杂,可靠性不如霍尔器件,产品体积比较大,如采用集成霍尔IC可以解决以上问题,型号可以采用KMZ41

网友AR:
哈哈

可以用两个线圈
1个通一个标准交变电流
1个感应这个信号,勺子靠近,信号改变,当改变达到一定值,就认为勺子放到盘子里了

网友AS:
我也有个称重的办法,不过是非接触式称重

我也有个称重的办法,不过是非接触式称重
勺子里还放强磁铁,碗下正中压电感应片,再放铁片。磁铁吸铁产生压力。具体参数不清楚,可能会影响使用勺子的舒适度,仅供参考。

网友AT:
使用角速度传感器

1、勺子上安装角速度传感器,只要勺子运动就可以检测到信号;
2、盘子上面安装RF天线(13.56MHz),勺子接收到信号就证明在盘子里或上方一定距离;
不知其它人有什么建议?

网友AU:
霍尔元件CS3503就可以搞定

霍尔元件CS3503就可以搞定!!形状同塑封三极管还小一点.

网友AV:
还可以用干簧管

整一圈的干簧管,连勺把朝那个方向都测出来了。

网友AV:
或者用红外反射

布一圈红外反射的对管,利用勺把对红外光的反射测量勺把的位置。

网友AW:
试试 霍尔

试试霍尔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