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ISA总线以太网解决方案有经验的大侠可以看看提建

楼主(2008-10-07):
51单片机与ISA总线以太网解决方案
这样做是为了成本,有方案的大侠可以指点一下下。有经验的大侠可以看看,提建议。
51MCU 用华帮的。现在就是网络芯片不好选 。网上都是基于RTL8019AS的串口与以太网接口转换器的资料多,但是这个RTL8019AS不好买呀。

网友A:
ISA接口的以太网芯片都是拆板件了,用之做甚?

    稳定的批量供应都成问题,非要这么玩,去看看十几年前出的《计算机硬件接口大全》之类的书。
    顺便一说,ISA接口虽简单,但ISA接口的网卡芯片凡RJ45接口的都得16位操作,用51不合适。

楼主:
用8位单片机实现串口——以太网转换器

用8位单片机实现串口——以太网转换器

网友A:
问题是ISA网卡芯片的接口要16位并行操作

跟你的对外接口无关。

楼主:
问题是ISA网卡芯片的接口要16位并行操作

谢谢,这个主要用在家用电器上,要求不是很高,这也是一个问题不能并行操作

网友B:
呵呵,RTL8019是支持8位操作的。

现在常用的100M的
DM9000E网卡芯片也支持8位、16位、32位模式的处理器

只是51的速度太慢,数据吞吐率太低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