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方程怎么变成差分方程?

楼主(2008-10-08):
(无正文)

网友A:
见大学工程数学教材——《计算方法》

网友B:
差分:dx(t)=x(t)-x(t-1)

网友C:
楼上正解

不过如果简单使用的话,第一个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一下。
如果是周期信号的话第一个或者和最后一个处理或者丢掉。
做FFT的话是和最后一个的。

楼主:
??

dx(t)/dt = x(t) + a
变成:x[k]-x[k-1] = x[k] + a; --> x[k-1] = a??
是这样推导吗?

我知道可以从微分到s域,s域到z域,z域到差分。

网友C:
显然是错了。

记得应该似乎还有个常数被消掉了。
如果你解微分方程,这个可能要加点东西。
具体记不清了,你自己去网上找一下《计算方法》或者《computing methord》之类的书看看。《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上也有,学的时间太久了,况且书名都是英文的可能记得不准。中文版的只讲概念,英文版的侧重于上机主要是用matlab和mathmatic CAD。

网友D:
差分方程

                              x[(n+1)T]-x(nT)
dx(t)/dt = x(t) + a;  ---->>  --------------=x(nT)+a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