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塑封机做热转印,但有个问题

楼主(2008-10-08):
(无正文)

楼主:
多谢了

投资一个

网友A:
要改装的。

楼主:
哈哈

是温州立巧折,要180,值不值啊

网友B(2009-12-04):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改装法,操作简单不?是不是大多数的塑封机都可以改装?
害怕自己买个回来,改装不了那就赔大了~

网友C:
不如拿电熨斗了。

网友D:
可以过,但是速度太快,过一次温度肯定不够,要多过几次。不过过多了,线路会模糊。要多尝试几次。

网友E:
里面有个螺钉可以调节高度,最好压得紧些,温度调到160度,来回压上十几次,很好,弄玩了再用油性的记号笔瞄一下不清楚的地方,作出的板子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