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08-10-09):
一般光藕中光敏三极管饱合导通后内阻为多少?最小可以到多少?是什么型号?我现在饱合导通后测试怎么会有2K多的内阻?正常吗?

网友A:
查看你使用的光耦的资料

另外你是如何知道是饱和导通的?

网友B:
有源器件一般不算导通电阻的

    光敏管的应用电路及其分析和普通三极管完全相同,只是Ib由光致产生,想要较低的压降,光照度首先要够,同时跟外围元件的参数也有关,有此,不能说2K的等效导通电阻是否正常。

楼主:
请问我把光藕拿来做为供电开关是否合适

另说明我的测试方法:内阻是我确定给足了发光二极管的供电电压后,用万用表测得光敏三极管的C-E有2K多的内阻,E至C为无穷

网友C:
你要看开关的电流要求是多大

还不如用光藕控制三极管或MOS管来做为供电开关。
或者直接用光藕S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