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定做的开关电源变压器问题太多!偶打算做一个全自动

楼主(2008-10-09):
 主要测试:1、各个绕组是否正确;2、各个绕组的电感;3、各绕组的极性;有这三点好像基本就齐了吧?但还没想好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范这种低级错误的厂家不应该

网友B:
变压器也做得如此不好的国度

完鸟

网友C:
换厂

换厂才是正道,如果厂家不能保证质量的话。

网友D:
出这种问题正常

有很多客户要开关电源都是十几个,还有几个一买的。一个公司就有几百种电源,还不停的有客户要定制,这样搞,不出错才正常。工人要对付几百种,烦都烦死了。

楼主:
唉,做了500个,仅绕组通断测试就有十几个坏的

 剩下的指标我们目前没办法测试,已经焊接到板子上了,还没检测,估计像线圈匝数和极性反的错误还不少,等待结果吧~
  不知道北京这边哪个厂家做保证质量?

  像进口的IC 只看型号和数量就可以了,人家质量能保证,但像国内这些企业做的变压器,我觉得即使哪个厂家做的不错,这东西买回来还是应该经过100%的测试,否则焊接到电路板上风险太大了!
  想做一个万能的测试仪,通过软件设定变压器的各个参数,然后自动测试所有常规指标,各个引脚通过模拟开关切换,大家能否推荐个测量电感和自动测试极性的电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