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007能满足我的需求吗?

楼主(2008-10-09):
大家好!

   4007能满足我的要求吗?

   还有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

   先谢谢大家!

网友A:
看不出这种问题有什么意义

任何普通二极管应该都能满足

楼主:
谢谢回复,

其他的看法呢?

网友B:
看需求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一个二极管来做。
不过元器件离散性很高,不同品牌不同批次都不同。要求高的时候就不能这么搞了。
至于4007,如果你只是一般应用,何不测试一下呢?

网友C:
这个问题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好像是在个什么群里。

网友D:
实测或者看看手册

网友E:
自己都懒得测一下,更懒得把字敲出来,俺也就懒得回答了

网友F:
看哦

lz想做个低压稳压器吗?,4007恐怕满足不了,可找个低压稳压管分压试试.

http://www.qkun.com/cn/wyejg.asp?productid=399&type_id=26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qkun.com/cn/wyejg.asp?productid=399&type_id=26"></iframe>

网友G:
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

不简单,这个题能收费了。。。值几百元。。

网友G:
问一下,对成本有要求吗????

网友H:
你可以先用PROTEUS仿真看一下结果。。。

网友G:
这哪那么简单,

PROTEUS就是个屁,和实际差太多。谈的元要是能有点奖金什么的,我帮你想想,(初步想了想没什么方案,加点钱也许能想出来,哈哈,哈哈。)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回复。我做了实验,可以,但数据太少

但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从理论上分析一下。

仿真变化还大点,实际变化要小点,

手册中,没有负电压温度特性图。不知道-40——0度温度,电流,电压的关

系。不好判断,谁有4007的负温度特性图,请指教。

回TYW前辈:我实际是得到一个稳定的0。5V-0。7的的电压,我不需要所有的产

品都稳定到0.7V,我反而希望他们在0.5-0.7V随机分布,(因为我要标定。)

但对一个具体的4007来说,我希望温度对电压差  影响很小,绝对值最好在

20MV内。

楼主:
回10楼tage,当然希望成本低,不要过5毛

我就希望温度变后(-40--80度),4007在两种情况的电压差  变化  小于40MV。

网友I:
绝对值最好在20mV内,不大可能...

楼主:
那在多少内?

回edanzg,是在一个群里问过相同问题,聂工?

网友G:
不可能,要不4148怎么能测温呢,

温度对电压差  影响很小,绝对值最好在

20MV内。

不可能,要不4148怎么能测温呢,

网友J:
这个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吗?

这个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吗?

楼主:
回AWEY

按硅管每度-2mV计算,(V3-V1)=(V2-V4)=(80-25)×(-2)=-110mV
|V1-V2|-|V3-V4|=-220mV
;;;;;;;;;;;;;;;;;;;;;;;;;
(V3-V1)=(V2-V4)????????是怎么来得??
请指教,如果V3大于V1,那么V2与V4的大小呢?

V4大于V2吧!!!

楼主:
18楼,我没表达清楚,还是你看错了?

请看1楼的图的表达

楼主:
18楼,我没表达清楚,还是你看错了?

说明:四个电压都是同一个4007测得。

网友G:
我用4148同一电流测的,高低温的时候

最多差200mv。

楼主:
楼上兄弟,看我图了吗?

我是在一个温度下测试2种电流的电压差,为VX1

在另一个温度下,测试那两种电流的电压差,为VX2

我问的是VX1与VX2的差

你说的高低温下相差200MV没错。

网友K:
V3-V1=V2-V4,是近似相等

因温差相等,硅管的温度特性还是比较一致的,虽然电流不一样,有些差异,但我想不会相差很大。

我没具体测试过,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C:
呵呵,看来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就算delta V 在不同的温度下一样,差别不大,不见得能解决你的问题啊
晕了,困一下。

楼主:
聂工

如果 delta V 在不同的温度下一样,差别不大,

就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有一定的离散性,这个得靠实验数据说话了,

建议你买几盒不同品牌的试一下看看,每一盒500PCS的那种。

网友G:
晕,我看错了,仔细看了才明白,

你这不就是产品一致性的问题嘛,,,,换个好品牌的应该没问题,别用国产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你要实际测量一下,,这东西不测谁也说不好。

楼主:
谢谢 回复

谢谢,多听些意见没错的

网友G:
谢谢,多听些意见没错的

谢谢,多听些意见没错的

这才叫牛人。

网友L:
二极管可以用来测温度

二极管可以用来测温度,而且在温度上升一定的温度,二极管两端电压变化是一定的。(我测了30个二极管,温度分别再10度,20度,30度,40度,50度时的电压变化得出的结论。)但一致性不好,我没有测过负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