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1运放的第8角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2008-10-09):
(无正文)

网友A:
741这一脚是空脚

你看到的电路如果真是用741的话那这个电容应该是没什么用的。
有可能电路原是按其他OP设计的,后来改用741而已。

楼主:
哦,是这样啊,看来电路真的是高手设计的

肯定是预留的位置,要是感觉741不行,就换仪放